[活动专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温度、大气压的检测及显示

楼主(2023-07-19):
#申请原创#
BMP085是一种可对环境温度及大气压进行检测的传感器,它体积小易于同0.96寸的LCD一起构成一个便携式的环境状态检测装置。
该装置的整体电路构成及连接如图1所示:

整体构成

BMP085是一种采用I2C接口工作的器件,故占用的引脚资源极少,在使用时它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CL----PA1
SDA----PA0

所用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定义为:
#defineSDA_Set1()    GPIO_SetPinLevel(GPIOA,GPIO_PIN0, GPIO_LEVEL_HIGH)
#defineSDA_Clr1()    GPIO_SetPinLevel(GPIOA,GPIO_PIN0, GPIO_LEVEL_LOW)

#define SCL_Set1()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1,GPIO_LEVEL_HIGH)
#defineSCL_Clr1()    GPIO_SetPinLevel(GPIOA,GPIO_PIN1, GPIO_LEVEL_LOW)

为读取数据所作的相应定义为:
#defineSDA_IN        GPIO_GetPinLevel(GPIOA,GPIO_PIN0)

BMP085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Init_BMP085()
{
         ac1 = Multiple_read(0xAA);
         ac2 = Multiple_read(0xAC);
         ac3 = Multiple_read(0xAE);
         ac4 = Multiple_read(0xB0);
         ac5 = Multiple_read(0xB2);
         ac6 = Multiple_read(0xB4);
         b1 =  Multiple_read(0xB6);
         b2 =  Multiple_read(0xB8);
         mb =  Multiple_read(0xBA);
         mc =  Multiple_read(0xBC);
         md =  Multiple_read(0xBE);
}

在以GPIO口模拟I2C收发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BMP085_Send_Byte(char txd)
{
    char t;
    OUTPUT_MODE_SET();
    SCL_Clr1();
    for(t=0;t<8;t++)
    {
        if((txd&0x80)>>7)
            SDA_Set1();
        else
            SDA_Clr1();
        txd<<=1;
        udelay(1);
        SCL_Set1();
        udelay(1);
        SCL_Clr1();
        udelay(1);
    }
}

char BMP085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INPUT_MODE_SET();
      for(i=0;i<8;i++)
      {
        SCL_Clr1();
       udelay(1);
        SCL_Set1();
        receive<<=1;
        if(SDA_IN) receive++;
        udelay(1);
    }
    if(!ack)
        BMP085_NAck();
    else
        BMP085_Ack();
    return receive;
}

BMP085读取温度和大气压数据的函数为:
long bmp085ReadTemp(void)
{
    BMP085_Start();
    BMP085_Send_Byte(BMP085_SlaveAddress);
    while(BMP085_Wait_Ack());
    BMP085_Send_Byte(0xF4);
    while(BMP085_Wait_Ack());
    BMP085_Send_Byte(0x2E);
    while(BMP085_Wait_Ack());
    BMP085_Stop();
    mdelay(10);
    return (long) Multiple_read(0xF6);
}

long bmp085ReadPressure(void)
{
    long pressure = 0;
    BMP085_Start();
    BMP085_Send_Byte(BMP085_SlaveAddress);
    while(BMP085_Wait_Ack()){}
    BMP085_Send_Byte(0xF4);
    while(BMP085_Wait_Ack()){}
    BMP085_Send_Byte(0x34);
    while(BMP085_Wait_Ack()){}
    BMP085_Stop();
    mdelay(10);
    pressure = Multiple_read(0xF6);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

BMP085数据变换处理的函数为:
void bmp085Convert()
{
      unsigned int ut;
      unsigned long up;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unsigned long b4, b7;
      ut = bmp085ReadTemp();
      up = bmp085ReadPressure();
      x1 = (((long)ut - (long)ac6)*(long)ac5) >> 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erature1 = ((b5 + 8) >> 4);
      b6 = b5 - 4000;
      x1 = (b2 * (b6 * b6)>>12)>>11;
      x2 = (ac2 * b6)>>11;
      x3 = x1 + x2;
      b3 = (((((long)ac1)*4 + x3)<<OSS) + 2)>>2;
      x1 = (ac3 * b6)>>13;
      x2 = (b1 * ((b6 * b6)>>12))>>16;
      x3 = ((x1 + x2) + 2)>>2;
      b4 = (ac4 * (unsigned long)(x3 + 32768))>>15;
      b7 = ((unsigned long)(up - b3) * (50000>>OSS));
      if (b7 < 0x80000000)
        p = (b7<<1)/b4;
      else
        p = (b7/b4)<<1;
      x1 = (p>>8) * (p>>8);
      x1 = (x1 * 3038)>>16;
      x2 = (-7357 * p)>>16;
      pressure = p+((x1 + x2 + 3791)>>4);
}

实现测试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InitDelay();
    InitDebug();
    GPIO_LedInit();
    TIMER_PrdInit();
    GPIO_OLED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0,0,"AC7802x Test",16);
    OLED_ShowString(10,2,"BMP085",16);
    BMP085_Init();
    Init_BMP085();
    OLED_ShowString(0,4,"t=     C",16);
    OLED_ShowString(0,6,"p=       KPa",16);
    mdelay(500);
    while (1)
    {
        bmp085Convert();
        OLED_ShowNum(24,4,temperature1/10,3,16);
        OLED_ShowNum(24,6,pressure/100,5,16);
        OLED_ShowNum(24,4,temperature1/10,3,16);
        OLED_ShowNum(24,6,pressure/100,5,16);
        mdelay(500);
     }
}

网友A:
我们常常说的检测到的大气压都是一个相对压力吧

网友B:
需要在一定的温度下对压力进行修正吗

网友C:
小板子上的显示屏是什么通讯接口呢

网友D:
检测的精度取决于传感器自身精度吧

网友E:
在整个开放的环境中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适用吗

网友F:
我们可以通过压力的测量来间接检测风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可以通过压力的测量来间接检测风速吗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公式,当然可以采用统计的方法来实现(近似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一定的温度下对压力进行修正吗

需要用高精度的检测工具验证一下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板子上的显示屏是什么通讯接口呢

I2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的精度取决于传感器自身精度吧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