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有霍尔BLDC电机启动及堵转检测

楼主(2023-07-19):
1.带霍尔BLDC为什么要做启动检测?
@1.做启动检测主要是为了防止霍尔传感器有故障或电路异常

@2.做启动检测也是为了整个程序的鲁棒性和健壮性

2.启动检测的软件实现
@1.如下图所示,如果霍尔传感器工作正常,则霍尔值的U、V、W三相中的某一相值为1,另外2相值为0

U相值为bit2,V相值为bit1,W相值为bit0

如果霍尔值等于0或霍尔值大于6,则霍尔输入值检测异常。

@2.在循环中连续读取霍尔传感器的值,如果值每次都相等,则到了一定次数后直接退出循环,表示启动检测正常。示例代码如下:

启动检测正常后,进行相关换向和速度控制功能。

3.电机运行过程中的堵转检测
@1.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电机加载负载过大,或者系统供电不足,导致电机停止转动,如果长时间堵转,很可能会导致电机过热损毁。

@2.如何检测堵转?

方案是:在换向的方法里,做换向超时检测,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换向,霍尔传感器的采集值始终无变化,那么就发生了堵转。堵转异常处理一般有时间指标,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指标,就停止电机工作。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lakers_cbb」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27568125/article/details/126642645

网友A(2023-09-26):
堵转是不是看电流与转速的关系,没转速肯定堵转了

网友B:
流体控制类电机好多都是BLDC

网友C:
堵转检测不是应该进行速度与电流的比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