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保险有区别吗?

楼主(2023-07-19):
一款直流保险,电压DC250V,电流50A左右的,这个地方是否可以用交流250V的保险来替代呢?

网友A:
有区别

保险丝的熔断主要是能量积累,看电压和电流对时间的积分的累积能量的效果

同一个保险丝,一般直流的耐压比交流的都要低,

楼主:
这个问题除了电压关联还牵扯到电流值吗?

@dirtwillfly :据说就是最常见的铅锑保险丝也分好多种。
@王栋春 :对。要结合具体的的保险进行分析和测试,才能知道具体效果。
@dirtwillfly :感觉这两种保险的类型不一样。
@王栋春 :之前在一个大电容的板子上测试过普通的交流5A保险丝和汽车保险丝,上电瞬间交流5A保险丝是没有熔断的,但是用汽车保险丝必须不小于标称20A的才能正常上电不熔断。
@dirtwillfly :那么就请以你最了解的类型说一下,谢谢!
@王栋春 :这个要看具体的保险特性的,型号太多,我也只了解我常用的型号
@dirtwillfly :例如同样是250V 20A级保险,放在交直流电路中,会怎样?对高数不会呀!
@王栋春 :功率计算是不同的,交流是有效值,直流是计算均方根。对灭弧功能的要求不同,灭弧的实现机理也可能有区别
@dirtwillfly :能具体说说为什么吗?不瞒大家说时间中经常混用。
对。保险丝是分直流和交流的,一般不能混用

网友B:
如果是熔断式保险丝,我认为没关系,都一样用。如果是自恢复保险丝,则按峰值来取。

看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
太笼统了!熔断材质有不同,熔断性能有差异

网友D:
哪位大佬能介析下快熔与延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佬能介析下快熔与延熔

就是熔断速度的差别。速度慢的,对短时间的过流不熔断,比如大功率电机的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熔断速度的差别。速度慢的,对短时间的过流不熔断,比如大功率电机的启动。 ...

这俺知晓!须求详解

网友E:
直流灭弧困难。交流天生容易自灭弧。

所以直流保险一般比交流结构复杂、尺寸大很多。
直流一般为速溶,或增加采取速溶和灭弧措施的结构和材料。
交流保险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灭弧困难。交流天生容易自灭弧。

坛友指的是交流电的过零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坛友指的是交流电的过零点?

是啊!

不由让我想到了固态继电器的分类。

网友F:
340A 以上的直流用什么开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340A 以上的直流用什么开关好

这个问题恐怕要结合坛友所驱动的负载,以及对保护速率的要求而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恐怕要结合坛友所驱动的负载,以及对保护速率的要求而定。

真空开关

楼主:
真空交流接触器可以,不过多见控制交流,直流感觉晶闸管不错。

网友G:
王工,直流保险,我只见过车用的,大部分保险是S型的,有的S中间位置貌似还有焊锡点包裹,而交流保险没有这种,只是一根细细的熔断丝,
区别可能电流不一样,熔断材料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王工,直流保险,我只见过车用的,大部分保险是S型的,有的S中间位置貌似还有焊锡点包裹,而交流保险没有这 ...

坛友说的那种保险是不是中间有个点状的小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