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 功耗测试 SLEEP模式带上MCU自己的LDO就非常大,有推荐吗?

楼主(2023-07-19):
下电模式+未关时钟
下电模式+关闭时钟(有怀疑过没供上电
sleep模式+关闭时钟
除单片机、LDO及DCDC之外电路的静态
除单片机外电路漏电流(拆除所有ldo).jpg

SLEEP模式带上MCU自己的LDO就非常大,有推荐吗?

SLEEP模式带上MCU自己的LDO就非常大,有推荐吗?
使用DCDC,感觉静态会更大,有推荐也行

网友A:
在测试最低功耗的时候需要去掉不相关的元器件,如小灯、LDO这些,因为这些会有功耗的损耗。
测试的固件可以直接使用官方EVT的PM例程,里面的if语句已经写好,简单修改就可以测试。
关闭时钟可以修改寄存器32K振荡器,将内部和外部的电源控制位都关闭,进行测试。
LDO的规格使用没有太大的要求,注意给到芯片的供电引脚电压为【2.2-3.6V】即可。
如果需要使用跟开发板一样的可以参考:LDO规格参数:CE6219P   产品目录 南京芯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chipower.com.cn)

网友B:
优秀的LDO,静态大约20uA.
可以考虑直接用电池供电。

网友C:
万用表是四位的吗?

网友A:
建议直接使用3.3V给芯片供电测试电压,这是测试功耗最稳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测试最低功耗的时候需要去掉不相关的元器件,如小灯、LDO这些,因为这些会有功耗的损耗。
测试的固件可以 ...

6219 表格里的Iss就是指的静态电流吗?感觉不像啊,规格书也没有提供效率曲线,假定6219后面的负载就是579,那么在579休眠时功耗只有几个ua,如果转换效率不高的话,实际的静态功耗应该更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秀的LDO,静态大约20uA.
可以考虑直接用电池供电。

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使用3.3V给芯片供电测试电压,这是测试功耗最稳妥的方法。

没有怀疑芯片自身的功耗,图一便是直接给芯片供电的功耗,只是现在ldo这边功耗比较大,另外579的IO配置成ADC输入,在休眠时如何设置这个IO才能达到很好的功耗?还是说,需要外部加个开关断开这个ADC的输入?

网友D:
请问楼主的意思是说单片机本身有自带的ldo?

网友E:
是不是有其他外设还没有关闭导致功耗大啊

网友F:
感觉还是硬件有问题 一般的ldo的功率也没有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意思是说单片机本身有自带的ldo?

不是的,使用CE6219给579供电,579 SLEEP模式 总功耗在81ua,感觉这个LDO功耗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其他外设还没有关闭导致功耗大啊

外设全部关闭了,第一张图就是全部关闭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硬件有问题 一般的ldo的功率也没有这么大

硬件上只有ldo+mcu,与579相连的ic已经全部拆除

网友G:
是否可以单独测试ldo的功耗

网友H:
LDO的功耗不是根据外部器件的功耗进行调节的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怀疑芯片自身的功耗,图一便是直接给芯片供电的功耗,只是现在ldo这边功耗比较大,另外579的IO配置成 ...

在低功耗的时候哦如何配置io,这跟芯片的具体内部结构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