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使用debug观察系统时钟频率,并观察延时参数

楼主(2023-07-19):
1、注意通过debug观察下图所示的几个变量

        主要添加下面箭头指向的数据添加到窗口进行观察,

0x000000F0
0x0003A980
0x0E4E1C00(sclk = 240000000)

观察数值可以判断定时情况

2、debug仿真的问题
        如果使用模拟仿真的话,那么时钟初始化中有下图所示的一段代码,需要硬件置位的,仿真的话,不能读取到这个置位值,所以仿真到这个位置就会提示不能读到某个寄存器的值。

         配置好之后使用硬件仿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当然要使用硬件触发的不止这一处,后面还有好几个位置。

3、at32程序移植好之后,下进去代码就跑死的原因
        首先查看keil中给的地址对不对,是否给了地址。

        查看一些重要的头文件是否在main或者其他文件中引用。

        查看是否使用了printf()的串口重定义的打印函数,使用的话,需要在keil中勾选如下图所示的选项。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一天不学习,就给自己一个大b兜子」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0299271/article/details/127069589

网友A:
这个是使用的iar下边的debug吗?keil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B:
这种debug模式需要连接硬件吗?

网友C:
可以在哪里看是否使用了printf()的串口重定义的打印函数呢?

网友D:
如果下载进去就跑死的话 如何查找是因为什么原因跑死的呢

网友E:
使用debug模式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点

网友F:
在debug模式下观察到的延时时间是实际的延时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