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305系列USB和CAN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3-07-19):
最近公司项目需要用到USB和CAN,将USB的数据传输到CAN总线。搜索到的信息如下:1.GD32F303的CAN和USB共享同一块SRAM,所以不能同时使用
2.只要带OTG的芯片,它们的CAN和USB是不共享SRAM的
3.查阅GD32F303的数据手册,写明了CAN和USB共享SRAM,USB外设占1KB。而GD32F305的数据手册中,找不到共享SRAM的说法了,并且USB外设占了256KB(看起来外设里自带了SRAM)
综上所述,GD32F305很有可能是属于USB和CAN可以同时使用的芯片,但我还是不敢百分百确认,于是来问问各位有没有同时用过这俩功能的

网友A:
GD32F305芯片的数据手册中没有明确说明CAN和USB是否共享SRAM,但USB外设占用了256KB的空间。
一般来说,如果CAN和USB不共享SRAM,则可以同时使用。
建议您仔细查阅数据手册或咨询厂商或技术支持,我没办法确保芯片的具体硬件资源分配和功能支持。

如果项目需要同时使用CAN和USB,并且对资源分配有特殊需求,还可以考虑其他具有OTG和CAN功能的芯片,好能正视功能的完整和灵活性。

硬件资源分配和功能支持
最好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和厂商或技术支持。不知道您选择的芯片是否符合您的项目需求,是不是能够同时使用CAN和USB功能,还是仔细看看规格书。

网友B:
GD的规格书总是模棱两可,差评

网友C:
这直接给技术支持一个电话多好,他们能给你确切答复

网友D:
这个不好确认,除非有人做过这方面的项目,不然不好说呢

网友E:
单独用过USB,CAN没用过

网友F:
楼主这是啥项目啊?车规方面的?

网友G:
你这好像也不需要同时使用的吧,分时复用也可以啊

网友H:
用程序处理一下呗,分时复用,就不用这么纠结了

网友I:
没这么使用过,就单独的用过can,USB感觉GD的比较复杂呢

网友J:
可以用程序模拟试试啊,写个简单的例程

网友K:
估计可以同时使用的吧

网友L:
把你之前的代码移植一下就好啦,就可以知道是否能完全一起用的

网友M:
GD32F305    设计有改变   不再和CAN挂载在同一总线       CAN和USBFS  不共享SRAM

网友N:
GD32F307同时用了USB和CAN,305应该差不多的,都是USB主机

楼主(2024-01-22):
各位朋友,似乎是主要支持OTG,就不和CAN模块共享SRA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