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什么情况下会导致EMC?

楼主(2023-07-19):
以下是导致电磁干扰(EMC)的一些情况:

1、放电噪声:雷电、静电放电、辉光放电等可能导致EMC问题。
2、接触噪声:电路的过渡现象、电磁波反射现象等也可能导致EMC问题。
3、工业、科学、医疗(ISM)设备:如感应加热设备、高频电焊机、X光机、高频理疗设备等可能会产生EMC问题。
4、汽车、内燃机点火系统:汽车点火系统产生宽带干扰,从几百千赫到几百兆赫的干扰强度几乎不变。
5、电网干扰:由50Hz交流电网强大的电磁场和大地漏电流产生的干扰,以及高压输电线的电晕和绝缘断裂等接触不佳产生的微弧和受污染导体表面的电火花。
6、高速数字电子设备:包括计算机和相关设备,这些设备工作时会产生大量谐波和电磁辐射,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
其他因素:例如温度、湿度、大气压等环境因素的变化也可能导致EMC问题。
为了解决EMC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使用滤波器、屏蔽材料、接地技术等来减少电磁干扰的产生和传播。同时,还需要在设计、生产和运行过程中注意控制电磁干扰的产生和传播,确保设备和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安全。

网友A:
接口滤波不好,结构屏效低,电缆设计有缺陷都有可能导致辐射发射超标

网友B:
如果电流转换时存在回路、共模干扰或地线反馈等问题,就会导致传导干扰

网友C:
如果使用不当或地线设计不良,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地线耦合和共模干扰,从而导致EMC问题。

网友D:
设备或系统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

网友E:
辐射超过了规定的辐射限值,并且干扰了其他设备或系统的正常运行,就会导致EMC问题

网友F:
信号有干扰就会吧

网友G:
电源电压不稳定会吗?

网友H:
地线设计不良

网友I:
使用合适的终端阻抗匹配和防护设备,减少静电放电和瞬态干扰。

网友J:
使用屏蔽和过滤器减少辐射和传导干扰。

网友K:
采用屏蔽、滤波、接地等技术手段

网友L:
电子设备之间的电磁耦合是指电子设备之间的电磁场相互影响,如果电磁耦合超过了允许的范围,就会对其他电子设备产生干扰。

网友I:
电源开关、电机启动等瞬态事件可能会产生电流和电压的瞬时变化

网友K:
接地不良或接地方式不合理

网友M:
优化电路板布局和地线设计,以降低地线干扰

网友N:
大多情况下还是会由于整改涉及电路原理、PCB设计、结构模具的变更

网友O:
电源的影响应该很大吧

网友P:
电源的质量不良或电源的布线不合理。

网友Q(2023-10-21):
电流转换时存在回路、共模干扰什么的,就会导致传导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