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楼主(2023-07-19):
中断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是两种不同的中断触发方式。

中断上升沿触发是指当某个中断信号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触发生中断。这种触发方式一般使用边沿检测电路来实现,例如通过检测中断信号的上升沿来触发中断。中断上升沿触发可以确保在中断信号变化的前沿时刻触发中断,而无论中断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持续时间长短。

下降沿触发则是指当某个中断信号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触发生中断。与上升沿触发类似,下降沿触发也需要使用边沿检测电路来实现。下降沿触发可以确保在中断信号变化的下降沿时刻触发中断,而无论中断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持续时间长短。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都只能检测到电平变化的一瞬间,而无法检测到电平持续的时间。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在中断退出前关闭中断,以避免重复触发中断。

总的来说,中断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都是中断触发方式的一种,它们在应用场景和触发方式上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择合适的中断触发方式。

网友A(2023-10-23):
其实中断还有其他触发方式的

网友B:
正常得看信号,你想要啥信号,就设置什么触发就好了

网友C:
嗯,这两种都是中断的触发方式

网友D:
其实这种中断好像都是为了捕获吧

网友E:
对的,这种触发也是只捕获到电平的跳变瞬间

网友F:
一般也没有持续的吧,都是定时触发一下

网友G:
如何选择触发还是要看信号的类型吧,和需要的状态

网友H:
我也总用中断去获取外部设备的状态

网友I:
其实就获取一下对方的一个电平

网友J:
中断超级好用啊,还不占用MCU,有变化就响应,没有就正常工作,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