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运行在外置Flash

楼主(2023-07-19):
MCU可以通过外部Flash进行程序存储和运行。外部Flash是一种可编程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存储程序和数据,并将其加载到MCU的内存中运行。

外部Flash的连接方式可以通过并行接口、串行接口或SPI接口等方式实现。其中,SPI接口是一种常用的连接方式,它可以通过四条信号线与MCU进行通信,包括SCLK(时钟线)、MOS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线)、MISO(主机输入从机输出线)和CS(片选线)。通过SPI接口,MCU可以向外部Flash写入程序代码或读取数据,从而实现程序的运行。

当MCU运行在外置Flash时,需要将程序代码从外部Flash中读取到MCU的内存中,然后由MCU执行。通常情况下,程序的运行速度会受到外部Flash的读取速度和内存访问速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需要选择高速、高可靠性的外部Flash,并优化程序的内存访问和算法等。

网友A:
用SPI的方式,将程序搞到外置存储器之中,速度能保证吗?

网友B:
这种方式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最好还是用并口的方式读取吧,是不是能快点啊

网友D:
SPI的话,我觉得没有并口的快

网友E:
你可以用预读取的方式,估计能好些

网友F:
运行在外部的flash之中,感觉还是不可靠呢

网友G:
属实程序会受到存储的访问速度的影响的

网友H:
可以选择并口的存储器,这样会更好一些

网友I:
看你MCU带有什么存储交互接口,有的带有FSMC的话,就很好弄

网友J:
选择个大点的单片机存储就好了,现在MCU价格性价比还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