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26能精确测到100ua级别的电流吗

楼主(2023-07-19):
一个项目 需要检测电流,从网上看到ina226这个芯片,集成了adc,感觉使用比较方便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芯片能测到100ua级别的电流吗? 我的电流测试范围是200ua-500ma,
我怕精度满足不了1%,有用过的大哥吗?咨询一下

网友A:
如果这个精度是相对的精度,那就是5.5个数量级,这个芯片显然不行。现有的哪个芯片应该都不行。

如果是最大值的1%,那就不会提200uA这个指标就毫无意义了。

网友B:
那就是分辨率0.1mA,量程500mA,1%精度,没有问题。INA226我用过很多,很好用,就是贵。

网友C:
500mAx1%=5mA,5mA/200uA=25,指标显然不合理

网友D:
建议选择AD549,业界经典的低偏流放大器。如果你要选仪表放大器可以看看AD8220,偏流也比较小

网友(2023-09-05):
可以考虑用传感器模组吗?

网友:
霍尔传感器模组也可以测电流

网友E:
我算了一下,这个芯片测200uA电流一般电路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