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有哪些特点?性能如何?

楼主(2023-07-19):
MA35D1有哪些特点?性能如何?

网友A:
双核 64 位 Arm® Cortex®-A35 高效能内核,运行速度可达 800 MHz
• 单核 Arm® Cortex®-M4 实时内核,运行速度可达 180 MHz
• 支持分立式电源供电及 PMIC 方案
• 工作温度 (Tj):-40°C ~ +105°C
• 提供 LQFP 及 BGA 封装,内部堆迭 DDR3L SDRAM容量高达 512 MB

安全性
• TrustZone 技术
• 安全启动 (Secure Boot)
• 新唐可信安全岛 (TSI) 是一个隔离的安全硬件单元,执行所有安全性相
关操作
• 硬件加解密引擎: AES256, SHA512, ECC, RSA4096, SM2/3/4
• 真随机数生成器 (TRNG)
• 8 Kbit 一次性存储内存 (OTP memory) 内含密钥存储 (Key Store)功

显示和视频
• LCD 显示控制器,分辨率可达 1920x1080 每秒 60 帧
• 2D 图形加速器
• JPEG 译码器
• H.264 译码器,支持基线、主配置文件、高配置文件,分辨率可达
1920x1080 每秒 45帧
• 2 组 CMOS 摄像头界面,分辨率达 3M 像素

高速的通讯接口
.4 组 PDMA
• 2 路千兆以太网
• 1 路 SDIO3.0, 1 路 SDIO2.0
• 1 组 USB2.0 高速主机,1 组双角色 USB2.0 高速主机与设备
• 4 路 CAN FD
• 2 路 QSPI
• 2 路 I2S
• 4 路 SPI/I2S
• 17 路 UART
• 6 路 I2C
• LQFP216 封装可达 150 个 GPIO 接口
• 18 路 28 位增强型脉宽调制 (EPWM)
• 12 路 32 位定时器脉宽调制 (Timer PWM)
• 3 路正交编码接口 (QEI)
• 3 路增强型输入捕捉 (Enhanced Capture)
• 实时时钟含 VBAT功能
• 1 路 12 位 EADC (8 路通道) 4.7 MSPS,并支持 4 对差动输入量测
• 1 路 12 位 ADC (8 路通道) 500 KSPS,支持 4 / 5 线电阻触摸屏

网友B(2023-11-03):
性能肯定很不错啊,是个64位的CPU啦

网友C:
这个都可以当个小电脑了,你说性能如何?

网友D:
特点就是主频高,性价比还很高

网友E:
主频很高,可以做个HMI的CPU吧

网友F:
我觉得应该功耗之类的就很不错吧

网友G:
性能还不错的,主频800MHz,可以用linux,其他也没啥了

网友H:
看看外设吧,一般外设可以看出这芯片的性能如何

网友I:
我看很多都是用在工控机上,然后做个网关之类的

网友J:
它有个安全技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点

网友K:
这个特色就是显示,和解码技术都是很奈斯的

网友L:
特点:

基于双核64位Arm® Cortex-A35内核,执行速度可达800 MHz,并搭载一颗180 MHz Arm Cortex-M4内核,用于实时控制。
支持从USB、SD/eMMC、NAND和SPI闪存(SPI NOR/SPI NAND)等模式进行安全启动。
提供Tiny AI/ML边缘运算能力。
支持16位DDR2/ DDR3和DDR3L SDRAM。为了简化系统设计和生产,MA35 系列提供了LQFP和BGA两种封装,并堆栈DDR3L SDRAM,最大容量达512 MB,能够显著的减少PCB层数、面积以及降低电磁干扰。
MA35D1系列是一个可信任的系统,能够满足物联网产品的安全数据保密、可靠性和边缘计算需求。该系列微处理器具有多种进阶的安全机制,包括新唐自主研发的一个独立安全硬件单元 – 可信安全岛TSI (Trusted Secure Island)、Arm TrustZone®技术、安全启动(Secure Boot)、篡改检测、内建AES、SHA、ECC、RSA和SM2/3/4加解密加速器以及一个真随机数生成器(TRNG),并且还包含密钥储存(Key Store)和一次编程内存(OTP memory)。

网友L:
性能:

高效能:双核Cortex-A35内核和实时Cortex-M4内核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使得MA35D1在处理复杂任务时仍能保持高效率。
高实时处理能力:由于内置了高性能的Cortex-M4内核,MA35D1可以轻松应对需要实时反应的任务,如实时控制系统或快速数据处理等。
高安全性:多种进阶的安全机制,包括独立的安全硬件单元、安全启动、篡改检测等,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特别适用于需要高安全性的物联网产品。
可扩展性:支持多种内存类型和封装方式,如DDR2/ DDR3/ DDR3L SDRAM,最大容量达512 MB,还可以通过堆栈方式进行扩展,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易于使用:提供丰富的接口和编程支持,方便开发人员快速上手和进行项目开发。
可信任的系统:由于其内置的安全机制和可靠的运行性能,MA35D1可以作为一个可信任的系统来使用,特别适合在边缘计算和物联网应用中使用。

网友L:
总的来说,MA35D1是一款高效、安全、易于使用的微处理器,适用于各种需要高效率和实时响应的应用场景,特别是在物联网和边缘计算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