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怎样处理机器学习算法

楼主(2023-07-19):
MCU怎样处理机器学习算法

网友A(2023-11-13):
一般是做不了机器学习算法吧

网友B:
你得用MPU啊?MCU可能不行

网友C:
想要用MCU来处理算法,你需要MCU高运算速率,而且你可能还需要裁剪算法的

网友D:
这个就像是跑系统来说,操作系统也是有支持的列表的

网友E:
处理机器学习算法估计MCU不行,你还得用CPU这种芯片

网友F:
处理不了啊,你的MCU算力才多大啊

网友G:
建议先看看算法是否支持之后,再研究吧

网友H:
MCU这性能估计只能跑点简单的机器学习算法。

网友I:
MCU硬件要是支持,才能跑算法的,而且算法也只能是那种不太费资源的那种

网友J:
MCU可以的,如果MCU的计算能力有限,可以考虑将计算任务分布到多个设备上进行处理。例如,可以使用边缘计算架构,将一部分计算任务分配给边缘设备进行处理,从而减轻MCU的负担。

网友K:
你看看你的硬件带不带加速功能呗,比如DSP或者一些其他外设

网友L:
这点性能应该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