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车载方面新唐的智能网联解决方案是什么

楼主(2023-07-20):
在车载方面新唐的智能网联解决方案是什么

网友A(2023-11-16):
貌似没有相应的智能联网方案啊

网友B:
他家好像有个蓝牙的芯片,032好像

网友C:
我觉得这方面好像是新唐的弱项

网友D:
新唐没有无线联网方案,只有有线的

网友E:
他们家不做无线吗

网友F:
你直接找乐鑫,我觉得乐鑫的无线比较好,但是不知道是否支持车规哈

网友G:
没有,这方面新唐好像是个空白

网友H:
你还是找个NXP的吧,NXP应该是有这方面方案

网友I:
得看他家有啥无线的方案吧,我记得只有一款是无线,还是个蓝牙

网友J:
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不如找英飞凌,NXP等等

网友K:
他家的解决方案针对车规的无线方案可没有啊

网友L:
这方面要用无线吧

网友E:
乐鑫有车规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