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台式广播机 modbus 应用

楼主(2023-07-19):
台式广播机主要应用于,教室,都是上下课,表演节目,领导讲话,具有音源多功能输入,比较手机蓝牙,话筒,收音,辅助输入AUX,U盘播放,还有定时播放歌曲,分区开关控制。
主要利用了,是用了DMT10600C070_07WT的屏幕,屏幕上的程序利用了论坛上的T5 Modbus文件的汇编modbus程序。台式广播机,已经量产。
1. 本台式机,给客户提供十分的便利性,把定时广播,和话筒扩声,叠加到一起。比如应用场景在教室,提前设置好定时点,上下课时,可以定时播报,提醒学生上课,当中场休息时,可以播放蓝牙,U盘,AUX等音源,给学生提供休闲音乐,当上课时,可以利用话筒,进行扩音讲话,对学生对行教学。
2. 整个软件主要由屏幕显示控制和STM32单片机,软件走的协议是moubus 总线协议,通用性强,主要利用几个指令,03 06 10 ,这3个读写指令,03是读取从机内存,06 10是写从机内存,在T5 Modbus文件中,OS代码/UART4/ DWINOS_T5_Modbus_V6.Bin文件,还有一个22_ModbusSlave.bin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屏幕的OS文件,第二个文件是烧录到片上的22.bin文件,两个文件要一起烧录,否则出问题,还有要有电脑自动生成的22.bin文件去掉才行。关于moudbus协议上的问题,我上传一个中文版本的PDF文件,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下面是视频链接,大家可以点击看看效果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3NDUxNTY0OA==.html
其中台式广播机界面目录如下

上面的内存分配图,值得一看,建议大概写迪文界面,都是要写个内存分配图,是分配变量用的
里面记录了内存的各个界面使用,这个如果后面新建页面,就可以查看这个文档,看看哪些内存没有被使用
,才可以利用,否则就会冲突  ,内容如下:

下面介绍一个如何在迪文上面使用OS
1.什么是OS?
OS 是迪文,屏幕上的用户程序,迪文屏幕上有2套程序,一种是迪文自已的内核程序,殊一套是用户可以编程的程序,如果是单核芯片,会在一定的时候由内核程序去调用用户程序,如果是迪文的双核芯片,就会一个核心运行一个程序,一个是OS核心程序用一个核心,用户程序用一个核。
另外STM32 是自己画板子上的一个单片机,通过串口,把STM32手迪文屏幕,连接在一起,使用的是迪文屏幕的串口4。用户核心代码用下下面进程编程。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界面,左边是框框是伪定义,相当于C语言的宏定义

定义了一些地址码。

右边是程序的定义。
用户可以去迪文下载其汇编指令pdf,进行汇编使用学习。
2. modbus和 22.bin的关系

1)首先介绍什么是22.bin
22.bin是   ,T5 DGUS Tool V7.383.exe 这个.exe文件生成的,它里面一般包含是迪文的内存变量的一些初始化的内容,比如是显示变量
一般会变量迪文科技,然后保存到22.bin的文件里面。
迪文的内核开机之后,就会查询标志位,看看是否需要初始化迪文的变量

如果需要就要加载22.bin的内容。当然我们这里是不需要的。

2)然后介绍关系
其它就很简单,因为迪文的汇编里面,用到了22.bin的内容标志位定义,主要是用来判断,迪文OS的用户软件,是用来做主机,还是从机的modbus的用法,汇编程序里面,会去读取22.bin文件,它是被存储到了flash芯片里面。如果是要用这个modbus文件程序,就会去读取,当然用户也可以直接修改asm汇编程序,让其直接成为主机,或者从机,即可,就不用去读取22.bin这个文件,如果用到了22.bin文件,就要去屏蔽原来 T5 DGUS Tool V7.383.exe ,这个生成的22.bin文件,要不然两者就会首重冲突。

我这里给带读一下os程序
后面有注释,首重是初始化sys_init

然后在 sys_init里面的调用了MAIN,我们来看下MAIN
这里就写着,一个Modbus_Master 是主机程序
Modbus_Slave   ;从机Modbus程序 是从机程序
然后

我们是从机程序,就直接跳到这里,如果只有从机程序,就可以把主机跳转那部分,给去掉

具体的代码,你们自已研究

二,关于字库
什么是字库,字库是能在屏幕上显示的字体的集合
一般说字库有两种,一般是国际上编码,定义,比较GBK,unicode,GBK2312等
还有一种就是有了编码定义之后,字体要如何显示,这时候,就显示字体生成器,用来表示

液晶显示上,每一个点,是否需要点亮,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字体。
这里就是选择,国际上定义的,编码格式
具体的点阵如何生成,就要使用字库生成器

我使用了字库生成器
选择好编码格式,字体之后,点击创建即可。然后再放到DWIN_SET文件目录里面,然后就可以在T5 DGUS Tool V7.383.exe 里面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