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了解新唐在新能源方面涉及的领域和应用场景是什么?

楼主(2023-07-20):
有了解新唐在新能源方面涉及的领域和应用场景是什么?

网友A(2023-10-19):
HMI屏幕是比较多

网友B:
可以用按键啊,信号检测啊

网友C:
一般都是用ADC或者电量显示之类的

网友D:
新能源有协议解析之类的,可以用新唐芯片

网友E:
大多数还是电源控制部分

网友F:
可以用在充电,还有放电控制

网友G:
计时就可以用啊,新能源充电不得计时么

网友H:
感觉新能源方面,涉及到控制的地方还挺多呢

网友I:
可以考虑一下通信,比如跟云端通信

网友J:
新唐可以用显示屏,还有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