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应对新能源行业的挑战,新唐如何保护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楼主(2023-07-20):
应对新能源行业的挑战,新唐如何保护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网友A(2023-10-22):
之前不是说,它家有个固件安全的功能么

网友B:
一般不是都有固件保护的么

网友A:
这个新能源好像跟数据安全啥的不发生什么关系吧

网友C:
其实用物联网方面的芯片就行的,安全固件很稳的

网友D:
正常安全就是保护数据嘛,配置个法拉电容,觉得断电的时候就保存数据就好了

网友E:
正常来说,可以加密的,但是加密有些麻烦

网友F:
你用jlink做加密就可以实现安全性了

网友G:
隐私来说,一般这种新能源设备的数据能有啥隐私

网友H:
其实大部分的数据都是存在后台的,所以隐私应该不用担心吧

网友I:
芯片的安全确实比较麻烦,现在的一般技术很容易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