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23-07-19):
请问G1Bn、GVBu丝印是什么芯片型号? 有知道的吗?谢谢!
封装是sot23-6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1cc9523cuVeegT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tyw  注

@tyw :谢谢回复。不过应该不是这两个型号,大概率是buck和boost芯片。5V转12V和12V转5V的。
tyw
试试

网友A:
@tyw 前辈能否伸以援手帮一下。

网友B:
G1Bn 应该是uPG152TA-E3

楼主:
引用 网友B:
G1Bn 应该是uPG152TA-E3

谢谢回复。不过应该不是。通过电压判断这两颗分别是12V转5V的和5V转12V的芯片。大概率是同步整流技术实现的。

网友C(2023-08-21):
楼主找到了吗 我也在找这两个芯片

网友D:
把原理图放出来,否则乱猜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了吗 我也在找这两个芯片

没找到。

网友E:
放个全局图,看看周围电路和器件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