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的使用总结

楼主(2023-07-19):
1、at32板子的烧录测试
        at32可以使用他们的at_link或者j_link烧录代码,不管是at_link还是j_link,都需要装相应的驱动才能使用,我使用的是at_link,可以去at32的官方下载驱动,下载位置如下图所示:

        keil中运行at32的代码是需要装对应的固件库的包的,后缀为“.dfp”,文件如下图所示:

        同样可以去at32的官方下载相应的文件,如下图所示的位置下载:

         安装了之后,就可以去官方下载library的包了,之后使用keil打开里面的demo运行,之后运行测试下载,能下载成功就说明板子可以使用。   相应的包去下图所在位置进行下载。

        运行之后,要整理出来一个自己的文件包,这个后面在介绍,然后就是根据library中的文件移植自己需要的代码。如下图所示:

         之后完成自己的项目编译下载就行了。

2、AT32的使用注意
         at32中的串口的发送需要添加微秒级别的延时,不然后产生阻塞;

        printf()函数使用的时候,不能打印的过长,不然会让程序卡死,可以分开printf();

        at32f407arct的固件库中没有串口7和串口8的底层代码,手册中说的有,使用时需要注意;

        可以使用官方的软禁进行时钟配置,之后移植到自己i项目中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一天不学习,就给自己一个大b兜子」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0299271/article/details/127045408

网友A:
串口使用微妙级别的延时是不是还不太够啊

网友B:
如果缓存处理完成之后有相关标志位可以判断吗

网友C:
这个整理出来的文件包都必须包含哪种文件啊

网友D:
官方网站都提供哪种仿真器的驱动下载啊

网友E:
有没有一个通用的驱动程序能适用于大部分的烧写器呢

网友F:
一般我们设置的等待的延时时间都是多长的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