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不同种类电子灌封胶的去除方法【仅供参考】

楼主(2023-07-19):
电子灌封胶有不同种类,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有导热灌封胶、有机硅灌封胶、环氧树脂胶灌封胶、聚氨酯灌封胶、LED灌封胶。用于大功率路灯电源,电源模块,HID灯电源模块,太阳能接线盒灌封保护、LED电子显示屏、LED电子灌封胶、线路板的灌封、电源线粘接、LED、LCD大功率灯、手机、电源盒、超薄电脑、游戏机、数码相机、机场跑道等。

如果电子相关设备在维修过程中需要增加或更换元器件,有时需要拆卸灌封电路板等结构部件,那么电子灌封胶怎么去除呢,下面施奈仕给大家分享不同种类电子灌封胶的去除方法:

导热灌封胶、有机硅灌封胶去除的方法一般有:

1、机械方法。可利用冲击或敲打等方法拆胶,这是种方法是最简单实用的一种。

2、加温法。把胶接件加热至导热硅胶的最高耐受温度或更高,在持续一定时间后硅胶胶粘剂会发生碳化并失效。

3、溶解法。导热胶若使用的是磷酸盐四轴飞行器胶,用氨水可溶解,若是硅酸盐则四轴飞行器胶用水可溶解,若是酚醛缩醛胶则用浓烧碱水煮即可溶解。

还有一种是固化后比较软的有机硅灌封胶,如果要清除固化后的有机硅灌封胶,只需要用刀片在周围划个口,然后把固化的灌封胶取出来即可。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环氧树脂灌封胶去除的方法:

环氧树脂灌封胶很硬,不太好清除的,丙酮,酒精,乙酸,都没法真正清洗环氧树脂灌封胶的,环氧树脂灌封胶在未固化变硬之前,可以用酒精清洗掉的,变硬了的话,酒精没法去除的,除非是破坏性的手段,比如你不想再用电路板了。

聚氨酯灌封胶去除的方法:

聚氨酯灌封胶具有优异的耐水性,耐热、抗寒,耐酸碱,耐高低温冲击,防潮,环保,性价比高等特点;特别针对锂离子电池漏液问题,聚氨酯灌封胶表现出较强的耐电解液腐蚀的特性。聚氨酯灌封胶去除的方法一般有:

1、聚氨酯材质灌封胶是怕碱的,如果使用后还是没有很好效果可以用浓碱浸泡或可机械去除。注意不用完全泡开,没有机械强度了把它搞下来就好了。

2、已经交联不能溶剂,就用酮类,酯类或其它有机溶剂浸泡试试,久了会溶胀,这时就没有强度了用工具把它弄下来。

当然,灌封胶还未固化的话可以用吹风机加热,然后用刮刀之类的工具刮下来,残余的灌封胶可以用棉布蘸取少量丙酮进行擦拭清除。

完全固化的灌封胶就需要使用专业的稀释溶解剂进行溶解,将要清除灌封胶的设备灌封面完全浸泡在溶解剂中根据不同的溶解剂类型浸泡时间为1-2小时,带溶解后直接取出擦拭干净即可!

不过,一般电子胶等灌封胶很少需要清除,直接替换相关的整体零部件的方式最为省时省力。

网友A:
学习一下,电子灌封胶有不同种类,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有导热灌封胶、有机硅灌封胶、环氧树脂胶灌封胶、聚氨酯灌封胶、LED灌封胶。

网友B:
环氧树脂胶灌封胶用刀头电烙铁烫,边烫边铲,一铲一大块

网友C:
很多汽车里面的车用模组都是灌胶的,为了保障模组的性能和抗干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