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怎么样?

楼主(2023-07-19):
这种异构内核的处理器使用起来有啥特别之处么

网友A:
异构多核处理器时代cpu特点:
异构多核处理器以其芯片面积利用率高、处理器功耗低、应用程序的并行化程度高等诸多优势成为处理器体系结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它的出现给计算机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研究发现多核处理器任务调度的优劣对处理器的执行时间、任务调度长度、处理器的功耗等诸多性能产生直接影响。

异构多核处理器优势:
随着ARM处理器性能不断增强,当前越来越多产品都倾向尽量用单一架构的高性能ARM平台来满足产品的不同功能要求。但是,在工业应用领域还是要面对一些实时控制和通讯的要求,单一系统架构无法完全满足。面对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双核Cortex-A35 + 单核Cortex-M4异构多核的组合使用方法,使Cortex-M4发挥出MCU实时控制性的特性,从而满足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

网友B(2023-09-13):
使用肯定没啥问题,开发会麻烦

网友C:
你指的特别是开发特别还是应用特别啊

网友D:
应该要用到操作系统之类的了,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E:
还好吧,大多数都是很不错的多核处理器的

网友F:
使用肯定是好用的啊,处理速度还会更快一些

网友G:
我用过啊,没啥特别之处的

网友H:
特别给我的感觉就是速度超级快吧,照比单核来说,哈哈

网友I:
异构处理器啊,肯定有特别的地方的啊

网友J:
开发来估计会麻烦点,需要有调度分配之类的,但一般底层都帮忙做好了,所以对用户来说,影响不大

网友K:
没啥特别的,我都是正常用,可能是习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