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 H563ZI 测评】+开箱上电-暴力快递干废了一张板子……

楼主(2023-07-19):
今天来收到了来自21家的开发板包裹,但是这个包裹有点让人担忧,你问我为啥担忧,我给你来两张照片来看看。
首先是包裹外观:
这个被压得比较厉害……拆开包装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然后就是这个
虽然是无关紧要的排针,但是还是担心板子被压坏了
然后就是STlink端的排针也被压弯了。这个时候就更加担心了,因为stlink是用的BGA封装的,如果板子形变厉害的话是可能会掉点的。
最后吧,来一张板子的变形图……
这个变形就很厉害了……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的谨慎态度,我对3.3V和5V的电源都进行了短路测试,发现没有短路,说明了至少可以放心的的上个电了,上电之后LD4闪烁。LD5不亮,LD6出现微弱的红光,
插上电脑之后,电脑端无法识别STlink,(好像啥事没有一样)

自己在官网查看了一下原理图,根据原理图,得出这个结论(先把结论放出来):STlink的USB焊点以及电源端的控制引脚出现掉点的情况
为啥子这么说:我来给你分析一下:
1:STlink 供电正常,说明USB接口基本是没有松动的,供电也是正常的,并且LD4在闪烁,说明STlink的MCU是正常工作的,
2:USB插上电脑,没有任何反应,设备管理器也不刷新,说明USB口出现了问题,或者是BGA的芯片是有掉点的情况的。
3:EN脚一直为低,因为EN脚是ST-LINK芯片控制的,所以有可能这个EN脚也是断掉的。

为了集中低位问题,然后我使用了USB-user的Type-c供电,H563正常闪灯,说明电路后端是没有问题的,只是STlink 这一端是存在问题的具体看下图:
好吧,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后期联系一下管管,看看这么处理吧,不行的话就自己做一个板子来玩吧。
20230720 更新测试记录:
昨天晚上查了一下STlink-V3 的资料,然后官网有更新STlink固件的操作,所我就更新了一下固件试试,但是仍然无法正常的识别STlink固件是可以更新的,则说明目前的ST的USB口的连接是正常的,并没有受到影响。

在Keil里面,试试无法找到,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找不到……

更新完成之后,设备管理器还是完全没有反应,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了,会不会是固件的问题?**官方给个回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20230721 日更新:

昨天更新完之后,就无法再次进行更新了,经过我的判断,因该是物流过于暴力,导致PCB弯曲过于厉害,从而导致BGA芯片焊接虚焊,从而导致JLINK这里有问题,只能就这样了……

网友A:
京东快递也这么暴力吗,我的明天就要到了希 望(这俩字居然能被和谐)不会出问题

网友B:
这有点严重了,哈哈

就是啊,晚上查一下资料,看看是不是STlinkV3固件的问题。

网友C:
哈哈哈,自个修一下

自己吹了一下,还是没反应,主芯片是好的,大不了自己画个板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快递也这么暴力吗,我的明天就要到了希 望(这俩字居然能被和谐)不会出问题 ...

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

网友D:
ST这么大的公司包装确实不够专业

本次板子的快递是21ic发出的,快递属实是有点暴力啦!跑堂吸取教训啦,二姨家以后会加强开发板的快递包装的!
@shenxiaolin :快递那么多,很难保证不被挤压,我在发线路板的时候都会用发泡膜裹得很严实,再怎么挤压都不会变形。
可能还是和快递员有关系,哈哈哈

网友E:
拿钳子掰直,看看能不能用。

现在怀疑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F:
飞个下载器玩吧

网友G(2024-01-24):
楼主有后续嘛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我的是nucleoL432,我觉得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后续嘛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我的是nucleoL432,我觉得是板子的问题...
...

没有后续,你可以先看看电脑有没有装STlink的驱动,没装的话先装上STlink,然后TypeC的线要选好一点的,上次我们就遇到了通用的TypeC线手机可以用,传数据都没有问题,但是STLINK的话就不行,必须要带屏蔽的线材可以,所以先看看上面两个问题,如果上面两个都做了测试的话,那就怀疑是板子的问题了,按照电源的传输路径进行判断,看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