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转5V降压芯片,12V转3.3V稳压芯片电路图

楼主(2023-07-19):
AH8027是一款降压型芯片。电压降压范围在输入3.7V-28V,输出电压2.5V-15V可调   电流在2000MA以内可调   可应用2A双集成连续输出电流N通道MOS  带轻负载时,调节器低频率应用  操作以保持-高-频-率,输出纹波小。具有电路保护,热保护,电流逃逸保护电压下输入停工。该芯片提供了SOT23-6封装,一个紧凑的解决方案最小的外部部件。

常用输出参数   24V转12V   24V转5V   12V转5V  24V转3.3V  12V转3.3V  12V转4.2V  2A电流

特征

3.7V至28V操作输入范围

2000MA输出电流可调

输出电压2.5V-15V可调

高达95%的-效-率

1.4MHz开关频率

启动电流逃逸保护

输入欠压锁定

热防护

过流保护

采用SOT23-6封装

虽然LDO稳压芯片是一种成熟的电压稳定解决方案,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中具备明显的优势。然而,在需要较高输出电流或特殊要求的情况下,DC-DC降压芯片是更为适合的选择。通过选择适合的芯片方案,可以实现-高-效、稳-定的12V转5V或12V转3.3V电压转换,满足不同设备的供电需求。

其他型号封装
AH8027A  SOT23-5封装
AH8027B  SOT23-3封装
AH8027C  SOP-8封装

网友A:
大量用TPS5430 + AMS1117-3.3方案
但如果有一款6-36v输入,  5V_3A输出的单颗芯片倒是不错
so23-8  或者soic-8的  单芯片

1路adj_5V输出, 另外一路输出反接入pin后再输出ldo fix_3v3

网友B:
虽然LDO稳压芯片是一种成熟的电压稳定解决方案,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中具备明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