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RTC电子时钟

楼主(2023-07-19):
#申请原创#

AC7802x内置了RTC计数器,但它却是一个准RTC,即只有RTC计时功能,却没配置日期时间的计时处理功能。
为此,要以RTC来实现电子时钟功能,需要靠软件来自行补充日期与时间的计时处理功能。
要制作一个简单的电子时钟,在硬件方面就是为它配置一个显示器件,这里是选用I2C接口的OLED屏,见图1所示。
图1 硬件构成

在软件方面,就是利用RTC的秒计时功能,并添加相应的时间累计进制处理。
为了便于功能扩展,这里定义了一个数据结构来对时间进行处理,其定义为: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sec;
    uint8_t min;
    uint8_t hour;
} RTC_TimeTypeDef;

实现时间累计处理与显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char ss,mm,hh;
      RTC_TimeTypeDef time_s;
      InitDelay();
      InitDebug();
      GPIO_LedInit();
      RTC_Timeout1s();
      GPIO_OLED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0,0,"AC7802x",16);
      OLED_ShowString(10,2,"RTC Test",16);
      OLED_ShowString(10,4,"  :  :",16);
      OLED_ShowString(0,6,"jinglixixi",16);
      time_s.hour=8;
      time_s.min=30;
      time_s.sec=0;
      hh=time_s.hour;
      mm=time_s.min;
      ss=time_s.sec;
      while (1)
      {
        if(g_timeoutFlag)
        {
                  g_timeoutFlag = 0;
                  ss=ss+1;
                  if(ss==60)
                   {
                         ss=0;
                         mm=mm+1;
                   }
                   OLED_ShowNum(58,4,ss,2,16);
                   if(mm==60)
                   {
                         mm=0;
                         hh=hh+1;
                    }
                    OLED_ShowNum(34,4,mm,2,16);
                    if(hh==24)
                     {
                         hh=0;
                     }
                     OLED_ShowNum(10,4,hh,2,16);
        }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执行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计时效果

以此为基础,还可以为其添加日期的累计处理。
更新后的RTC时间结构定义为: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mday;
    uint8_t mon;
    uint8_t year;
    uint8_t weekday;
    uint8_t sec;
    uint8_t min;
    uint8_t hour;
}RTC_Date_TimeTypeDef;

相应的起始时间设置函数为:
void Rtc_SetDateTime(void)
{
    dt.year = 23;
    dt.mon = 7;
    dt.mday = 20;
    dt.hour = 8;
    dt.min = 30;
    dt.sec = 0;
}

实现日期与时间显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char v;
          InitDelay();
          InitDebug();
          GPIO_LedInit();
          RTC_Timeout1s();
          GPIO_OLED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RTC Test",16);
          OLED_ShowString(20,4,"  :  :",16);
          OLED_ShowString(20,6,"  -  -",16);
          Rtc_SetDateTime();
          while (1)
          {
             if(g_timeoutFlag)
             {
                        g_timeoutFlag = 0;
                        dt.sec=dt.sec+1;
                        if(dt.sec==60)
                        {
                                dt.sec=0;
                                dt.min=dt.min+1;
                        }
                        OLED_ShowNum(68,4,dt.sec,2,16);
                        if(dt.min==60)
                        {
                                dt.min=0;
                                dt.hour=dt.hour+1;
                        }
                        OLED_ShowNum(44,4,dt.min,2,16);
                        if(dt.hour==24)
                        {
                                 dt.hour=0;
                                 dt.mday=dt.mday+1;
                        }
                        OLED_ShowNum(20,4,dt.hour,2,16);
                        if(dt.mon==2)
                        {
                                 v=(Rtc_IsLeapYear(dt.year) == 1) ? (29U) : (28U);
                        }
                        else
                        {
                                 v=month_day_num[dt.mon];
                        }
                        if(dt.mday>v)
                        {
                                 dt.mday=1;
                                dt.mon=dt.mon+1;
                        }
                         if(dt.mon>12)
                        {
                                dt.mon=1;
                                dt.year=dt.year+1;
                        }
                        OLED_ShowNum(20,6,dt.year,2,16);
                        OLED_ShowNum(44,6,dt.mon,2,16);
                        OLED_ShowNum(68,6,dt.mday,2,16);
                        OLED_ShowString(20,2,week[Rtc_Week()],16);
        }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执行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计时效果

网友A:
我们做的这种rtc的时钟平时是如何校准的呢

网友B:
一般像是这种应用是不是都不能断电 要使用电池进行不间断的供电啊

网友C:
这样的话  单片机需要随时和上位机进行通讯吗

网友D:
这种计时 遇到不同的月份的话 会自动多一天少一天吗

网友E:
如果能有几个按钮来设置时间就不怕断电了

网友F:
断电之后再上电 显示的是什么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电之后再上电 显示的是什么时间呢

没后备电源的情况下,自然是初始设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有几个按钮来设置时间就不怕断电了

是的,可以自行添加该处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计时 遇到不同的月份的话 会自动多一天少一天吗

有闰年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像是这种应用是不是都不能断电 要使用电池进行不间断的供电啊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  单片机需要随时和上位机进行通讯吗

无需

网友G:
对时间处理的这个数据结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时间处理的这个数据结构不错

相对看起来比较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