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大量的外设都是通用的,那么是不是这些外设的操作也是一样的

楼主(2023-07-19):
比如一个系列下去,他们的某些共有外设都是一样的,比如PIC18F的GPIO,I2C,UART等,那么是不是一套想通的外设代码就可以全部通用。移植升级也更容易。

网友A:
对的,只要寄存器一样就可以通用。但是,有些pic18f的单品机的外设带有新的特性,寄存器的数量和定义就会多一点,那这时候的代码就不能通用了

网友B(2023-09-17):
基本上是流程类似,但也说不好的

网友C:
有些时候确实初始化逻辑流程都差不多

网友D:
这个你说一个系列的啊,那差不多的

网友E:
一般只要寄存器一样,那基本就是完全移植和修改

网友F:
确实比较通用了

网友G:
要是一个系列的话,属实很通用

网友H:
建议还是别这么弄,容易出问题还找不到原因的

网友I:
移植一下就好啦,但不能直接烧录原来的固件给新的芯片上用哦

网友J:
一套代码可以试试,但估计有的会有特殊配置之类的,完全相同并不可能

网友K:
差不多,我觉得PIC的芯片,自己家兼容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