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串口下载需要用什么下载软件啊?

楼主(2023-07-19):
之前用st的时候是用的stm32-programmers。不知道这款芯片要用什么软件下载啊?

网友A:
MM32 ISP
https://www.mindmotion.com.cn/support/software/isp_tool/

网友B(2023-09-11):
用串口下载的话,是不是会很慢啊

网友C:
这个好像得用他家自己提供的软件来下载才可以

网友D:
软件这个我还没用过,我一般都是用jlink直接烧录

网友E:
你用keil或者啥开发软件,可以直接烧录的啊

网友F:
用jlink的Jflash吧,好用很多

网友G:
很多啊,跟ST的一样

网友H:
听说,STlink都可以给MM32直接烧录程序呢

网友I:
你这个烧录软件还不简单,跟烧录器支持就行

网友J:
一般都是DAPlink是可以的

网友K:
用jlink或者DAP或者其他支持MM32的调试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