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WM的幅值会不会影响电机转速啊?

楼主(2023-07-19):
PWM的占空比决定电机速度,那PWM幅度对转速有影响吗?

网友A:
应该会有影响的,但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也不大把

网友B:
应该会的 我觉得电机的转速取决于电压的有效值

网友C:
pwm的频率是不是也能影响电机的转速啊

网友D:
可是我们使用单片机的话 如何改变pwm的幅值呢

网友E:
PWM的幅值会影响电机转速,但是这种影响不如使用占空比更加方便控制

网友F:
既然这几种都能影响电机的转速 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调整pwm的占空比呢

网友G:
应该有影响的吧 我觉得幅值高了 转速也会变快的

网友H:
会有影响的

网友I(2023-09-12):
幅值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J:
一般都是改变其电机的速度

网友K:
幅度也会影响,因为幅度可以理解为电压嘛

网友L:
还是改变占空比比较靠谱吧

网友M:
这个幅度是有影响,但一般都是用占空比改变,不用幅值

网友N:
这操作,emmm幅度影响比较小

网友O:
调频还是调幅一样的问题

网友P:
改幅值也比较麻烦的吧

网友Q:
可以试试这么操作,调节pwm的幅值,试试

网友R:
你没必要改幅值,改PWM的占空比非常有效

网友S:
还是占空比吧,你改幅值估计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