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CO有人用过么

楼主(2023-07-19):
波形是否能够再输出的同时改变

这种输出,与定时器输出的区别如何体现

网友A:
MCO是什么没用过。

网友A:
波形都输出了怎么变,改变的只能是没输出的。

网友B:
MCO 就是 STM32 向外部发出时钟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CO 就是 STM32 向外部发出时钟信号

应该是可以的改变的吧,输出的时候也可以修改配置呀。

网友C(2023-10-25):
改变的只能是没输出的

网友D:
MCO是什么东西?复合型计算机操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