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个疑问,就是OTP单片机是怎么烧录程序的呢?

楼主(2023-07-19):
是跟普通单片机烧录一样吗?还是要专门的烧录工具啊?

网友A:
有专用编程器

网友B:
厂商会将需要烧录的程序写入OTP单片机的内部存储器中

网友C:
于有OTP的芯片的话,会在芯片出厂测试时将这个程序烧录到OTP中

网友D:
OTP烧录芯片内部有一个烧录保护位,一旦被烧写,就无法再次烧写。烧录保护位的位置和大小根据芯片不同而有所不同。 OTP烧录的过程主要分为三步:烧录数据准备、烧录数据传输、烧录数据写入。

网友E:
通常是在制造过程中完成的,而不是在使用过程中进行的。

网友F:
OTP单片机的特性决定了它只能被编程一次。

网友G:
OTP单片机的程序烧录过程是在芯片生产阶段完成的

网友H:
它的程序和数据在制造过程中被烧录到芯片内部,无法被擦除或重新编程。

网友I:
烧录设备通常是专门设计用于OTP单片机的编程器。

网友J:
需求量大由厂家一次性掩膜写入程序

网友K:
OTP单片机的程序是在生产线上通过芯片内部的固化程序进行烧录的。

网友L:
程序存储器是固化在芯片内部的,无法像普通的闪存单片机那样通过编程器进行烧录程序。

网友M:
OTP单片机是一种只能编程一次的芯片,一旦程序被烧录,就无法再次修改或擦除。

网友N:
编程器可以是专用的设备,也可以是支持OTP单片机的通用编程工具。

网友O:
只能被编程一次的芯片,它无法被擦除和重新编程

网友P:
它的烧录原理是通过改变存储器内部的物理结构来实现

网友L:
用户无法直接对OTP单片机的程序进行修改

网友Q:
选择适合您的OTP单片机的烧录器。

网友R:
一个适配OTP单片机的编程器。

网友S:
烧录程序到OTP单片机需要在制造过程中完成,而不是在使用过程中进行。

网友T:
还是有点差别的

网友U(2023-08-18):
一样用用烧录器烧写啊,只是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V(2023-10-07):
凡是是在制造进程中完成的,而不是在利用进程中举行的。

网友W:
如果有OTP芯片,该程序将在芯片出厂测试时被刻录到OTP中

网友X(2023-11-06):
烧录设备通常是专门设计用于OTP微控制器的编程器。

网友Y:
制造商将编写需要刻录到OTP微控制器内部存储器中的程序

网友Z(2023-12-07):
一种只能被编程一次且不能被擦除或重新编程的芯片

网友AA:
OTP微控制器的特性决定了它只能被编程一次。

网友AB:
OTP单片机的程序刻录过程在芯片生产阶段完成

网友AC:
它的步伐以及数据在制造进程中被烧录到芯片内部,没法被擦除或者从新编程。

网友AD(2024-01-09):
选择适合您的OTP微控制器的刻录机。

网友AE:
一般是焊接前裸机批量烧写

网友AF:
厂家对一次性掩模编写程序的需求量很大

网友AG:
一种与OTP微控制器兼容的编程器。

网友AH(2024-02-13):
在编程之前需要备份好原始程序,以防万一出现错误需要回溯。

网友AI:
通过芯片的内部固化程序,将OTP单片机的程序烧到生产线上。

网友AJ:
有专门的OTP烧录器,价格一般比较昂贵

网友AK(2024-03-28):
只能编程一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