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ARM系列] 为什么做从机时SPI速度这么低啊?

楼主(2023-07-19):
pi, spi, os
只有Fosc/16,是有什么其他方面考虑吗?

网友A:
SPI本来就很慢

网友B:
从机的硬件性能可能有限,无法支持较高的 SPI 速度。

网友C:
SPI 通信受到电气特性的影响,包括传输距离、线路噪音、信号完整性等。

网友D:
如果主机发送数据的速度过快或者从机接收数据的速度过慢,就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E:
在做从机时,需要根据spi控制器的设置来调整通信速度。

网友F:
能够支持更高的速度?

网友G:
做从机时SPI速度较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网友H:
在做从机时,需要采取一些抗干扰措施,如使用屏蔽电路、使用稳压电源等,以保证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I:
选择更高性能的芯片或模块, 支持更高的通信速度。

网友J:
从机在接收到主机的指令后,需要进行处理并返回响应数据。

网友K:
主机的时钟频率决定了通信的速度。

网友:
减少传输距离、降低干扰噪音。

网友L:
SPI总线的时序不稳定,通信数据出现错误。

网友M:
线路长度过长、信号干扰较大或者线路阻抗不匹配等问题,都可能导致通信速度下降。

网友N:
在做从机时,需要根据主机的发送速度来调整从机的接收速度,以保证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O:
如果主机的时钟频率较低,从机的响应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网友P:
如果主机的 SPI 控制器或芯片的时钟频率较低,那么从机的 SPI 速度也会受到限制。

网友Q:
如果从机的处理速度较慢,就可能导致从机无法及时处理主机发送的数据,从而导致通信速度下降。

网友R:
在做从机时,需要保证从机的处理速度足够快,以保证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S:
从机设备的硬件可能限制了SPI通信的速度。

网友T:
SPI通信的速度可能受到通信距离的限制。

网友U:
如果从机的 SPI 控制器没有正确配置为所需的速度,就会导致 SPI 速度较低。

网友V:
从机的芯片或模块可能具有较低的时钟频率限制,或者其处理能力不足以支持更高的通信速度。

网友W:
MCU的SPI一般都是做主机,用作从机的时候很少。

网友X:
一楼说SPI慢的,怕是没用过吧

网友Y:
硬件限制,想多快啊

网友Z(2023-10-07):
在从属操作期间SPI速度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网友AA:
从机的硬件性能可能受到限制,不能支持更高的SPI和速度。

网友AB(2023-11-06):
选择更高性能的芯片或者模块,,支撑更高的通讯速率。

网友AC:
减少传输距离和干扰噪声。

网友AD(2023-12-07):
spi,通讯遭到电气特征的影响,包含传输间隔、路线噪音、旌旗灯号完整性等。

网友AE:
从机在接管到主机的指令后,必要举行处置并返回相应数据。

网友AF:
在做从机时,必要包管从机的处理速度充足快,以包管通讯的可靠性。

网友AG:
当作为从机工作时,需要根据SPI控制器的设置来调整通信速度。

网友AH:
主机的时钟频率决议了通讯的速率。

网友AI:
SPI总线时序不稳定,导致通信数据错误。

网友AJ(2024-01-11):
spi通讯的速率大概遭到通讯间隔的限定。

网友AK(2024-02-18):
从设备的硬件可能会限制SPI通信的速度。

网友AL:
SPI做从机速度不是从机负责的,从机跟随主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