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的值会受电源电压干扰吗?

楼主(2023-07-19):
为什么插电脑USB上跟用电源的值差距这么大?

网友A(2023-09-12):
因为电脑的USB有限流啊

网友B:
这个差别也不是很大吧

网友C:
没注意过,但是一般不建议用电脑的USB供电啥的

网友D:
ADC必然会用到电源的干扰啊

网友E:
这种很正常的,最好用纯净一些的电源的

网友F:
可能USB的电源供电不足,导致你的ADC不稳吧

网友G:
你的设备功耗多少啊?可能会影响到ADC的哦

网友H:
之前确实遇到过,这种会影响到ADC的

网友I:
还是用外部足额的电源供电吧,能好点

网友J:
差距多少啊?一般电脑的USB也是可以的,现在都3.0了,供电能达到1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