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用电源供电后ADC采集数据有干扰

楼主(2023-07-19):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在供电后面加电容可以吗?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哪种电源进行供电的啊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还涉及到电路板如何布线的问题啊

网友C:
在电源供电之前 楼主的板子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D:
具体的表现现象是什么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楼主监测一下是不是电源的波动比较大啊

网友F:
请问楼主的adc采集模块的电压基准是使用的什么呢

网友G:
涉及到电路板如何布线

网友H: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吃经验了。
简单说,模拟地与数字地做隔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