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用HAL库编译程序,速度非常慢,怎么回事?

楼主(2023-07-20):
我电脑之前用标准库编译是挺快的,差不多大小的一份程序用HAL编译超级慢,是不是哪里没有配置好的原因?

网友A:
HAL库  就是慢一些

网友B:
不仅慢,程序也会更大一些

网友C:
找个例程跑跑,比较下。
正常来讲,程序不复杂庞大,没有比较下感觉慢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hal冗余的多吧

网友E:
关掉Browse Information快多了

网友F:
你理解一下hal是因为封装库比较大,导致的

网友G:
超级慢的话,你可以换个keil新版本,能好一些

网友H:
这个咋说呢,肯定是编译会慢点,因为HAL比较庞大嘛

网友I:
跟配置好像没啥关系吧

网友J:
如果可以的话,你配置成编译链6,应该能好点

网友K:
没觉得慢啊,可能是因为我的电脑性能比较好吧

网友L:
Hal肯定要慢点的,封装那么多层,很正常

网友M:
那你就用标准库开发呗,其实标准库开发也很好,清晰明了

网友N:
我知道之前有LL库,可以代替标准库来,估计能让你的编译快一些吧

网友O: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编译器啊?

网友P(2023-08-19):
更新下keil试试

网友Q(2023-10-21):
可以换个keil新版本,应该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