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能不能用两个继电器并联来提高通过电流上限?

楼主(2023-07-20):
如果厂家的继电器一致性控制的非常好,动作时间误差在1ms范围以内,这样能不能用两个继电器并联来提高通过电流的上限,后期损坏的风险大不大的?

网友A:
继电器没并联用过,只知道一般不建议并联使用,触头容易坏

网友B:
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短时、临时应用、流过每个继电器的电流相对不是太大,继电器可以并联应用。如果条件容许,继电器触点还可以串联小阻值的均流电阻。但作为正规产品、长期可靠应用,就不要并联继电器了。

网友C:
既然要并联说明单个触点容量不够,那两个继电器通断会有前后,瞬间的不同步动作就相当于负载电流都在一付触点上,长期用也容易坏。

网友D:
见过将三相继电器的三相并在一起当单相用

网友E:
我用过,两个继电器并联提高过流能力,不过一天只开关一次,用了5年多了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短时、临时应用、流过每个继电器的电流相对不是太大,继电器可以并联应用。如果条件容 ...

大概是1.5倍单个继电器的电流,开关不频繁,是来做定时控制偶尔开关,没这样用过。

                      tyw  注

@tyw :感谢t叔
tyw
选用相同封装银触合试试

网友F:
可以把那个继电器的触点拉出来带个更大的继电器,这样可以解决带载问题,尽量别并联

网友G:
不行的 容易粘连
你多大电流?
或者给你推荐型号继电器

网友H:
继电器难以做到同步,而浪涌电流往往又在刚接通时,所以不建议使用并联的方式,可以选择触点电流容量更大的继电器,或接触器。

网友I:
牵扯均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行的 容易粘连
你多大电流?
或者给你推荐型号继电器

谢谢,宏发的继电器,大电流的我有的,是临时改造用

网友J:
这个得看负载的性质吧,感觉电阻性、电感性负载,对寿命影响小一些,电容负载影响大。

@xmar :也对,部分一些应用可以加续流/泄放改善。
感性负载不行,断开负载会产生很高的反生电压、触点跳火,很容易烧蚀继电器。只有纯电阻负载对触点好点。

网友K:
除了同步问题还有就是均流问题,最好别这样使用继电器

网友L:
要看实际负载情况。
继电器触点接通电路瞬时最大电流不能超过单个继电器额定电流。单单为是增加载流可以二个触点并联使用(接通瞬间无电流或是接通瞬间电流不超过单个继电器额定电流)。
楼主说有单个继电器1.5倍额定电流,这个电流在接通瞬间就有,不建议长期并联使用继电器。如果短时间救急一下是可以的。如果这个1.5位电流是触点接通后再过些时间再有,那就没关系了

网友M:
我用过,产品过了3年保质期都没坏,现在**他早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