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什么情况会导致电路板全面性烧坏

楼主(2023-07-20):
各位前辈好,我这有款产品在国外使用,装在客户的设备上,陆陆续续总会出现烧板现象, 返回来的检查发现, 电路板没有明显的烧胡发黑色的地方, 但细看有很多LDO, 信号线上的静电管, IC 上面都有突包或破了个小洞,甚至有些信号线的串的电阻都已经不通了。 供电很简单,就是USB线连到客户设备主机上。有经验的大佬帮看下,发生什么情况会导致这样的破坏。

网友A:
腐蚀性的东西吧

现场估计比较恶略,防护等级不足

网友A:
做做表面残留化学分析

网友B:
拍点照片来看看

网友B:
使用环境讲下

网友B:
你的电路有没有做静电防护等?

网友B:
芯片表面小洞 基本就是电压击穿

网友C:
高压大电流,也就是大功率注入

网友D:
短路是一个原因

网友E:
过压击穿,然后大电流,晶圆发热,封装起泡。

网友F:
所有的emc都做了吗?

网友G:
带电插拔了

网友H:
像是高压击穿了。电路设计没隔离好。

网友I:
过压和潮湿,见过化工厂的工控机,里面都成渣了。

网友:
做了认证没?报告?

网友J:
如果只是你的设备损坏,很可能是USB接口的问题,比如插拔时不能最先接通地线 最后断开地线。
两个设备没有共地,插拔期间容易出问题。
USB线或者USB座上的金属外壳,不接地,最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K:
不外乎高压大电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