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话题】大家在工作中都遇到过哪些bug呢?下面这些你见过没?

楼主:
#每日话题#
大家在工作中都遇到过哪些bug呢?下面这些你见过没?
1、复位同步化问题

错误的地方:在时钟上升沿处处理复位信号,但未同步复位信号到时钟域,可能导致复位信号的抖动或同步问题。

2、未初始化的寄存器的问题

错误的地方:未对寄存器 reg1 和 reg2 进行初始化,初始值未定义,可能导致未知的行为和仿真结果。

3、异步信号同步问题

错误的地方:直接将异步信号 async_signal 用于时钟边沿触发的逻辑中,没有进行同步处理,可能导致元数据冲突和时序问题。

4、不完整的数据路径

错误的地方:在数据路径中,信号 d 通过与门的连接计算得出,但未将 d 直接连接到输出 c。这可能导致输出 c 未能正确反映数据路径的结果,导致逻辑错误或意外行为。

5、不正确的信号赋值顺序

错误的地方:在信号赋值时,赋值顺序不正确,导致信号之间的依赖关系混乱,可能导致逻辑错误或不一致的行为。

6、逻辑错误

错误的地方:在逻辑运算中,使用了错误的操作符,导致逻辑功能与预期不符。

今日话题:以上的bug大家在工作中遇到过吗?除了上述内容还有那些常见的还有哪些RTL中常见的bug?(cr:处芯积律)

话题奖励如下:
1、所有参与回帖的用户,都可获得1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
2、抽一位幸运的友友送出500家园币。

网友A(点评):
这期话题太过专业了点吧!

网友B(2023-07-20):
module      endmodule  这是哪种语言里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dule      endmodule  这是哪种语言里的啊?

开发FPGA的,VHDL里的语法

网友D:
现在就碰上在初始化状态下就开始复位,多次启动后偶发不复位。

网友E:
项目中,普通io初始化,休眠状态不保持。导致工作异常。切换另外一种io初始化函数就可以保持。解决问题。

网友F:
问题一,这种复位写法没见过,一般不是用reset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复位吗?

网友G:
当年学FPGA/CPLD的时候,觉得这些硬件语言真的是很有意思,尤其是刚学完数电

网友A:
学过C语言,可惜始终学不会,看到这期话题不由想XX。还是搞点PLC玩吧。

网友H:
多个状态关联同一个变量

网友I:
我做硬件的时候,觉得bug都是软件上的,做软件的时候,觉得问题都是硬件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做硬件的时候,觉得bug都是软件上的,做软件的时候,觉得问题都是硬件的~ ...

到处都是bug。最讨厌接手别人的半拉项目,全是各种bug

网友K:
无BUG不程序

网友L:
遇到最多的就是逻辑错误了,还有很多时候的变量类型了,比如uint16类型误写成uint8类型等等

网友:
忘了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发FPGA的,VHDL里的语法

谢谢!  想起来了。

数字电路里除了代码编写错误导致的BUG之外,冒险与竞争或者时序裕量不够是导致BUG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M:
堆栈分配不合理导致程序运行很长时间之后突然崩溃

网友N:
楼主verilog写得很是熟练啊,总结不少BUG,在此学习了。我碰到的是C语言常见的数组溢出,数据类型定义不对等BUG。

网友O(2023-10-18):
很久没有接触FPGA了,以前学FPGA的时候一直在顶层底层模块摸索用Verilog学习编译,满满干货

网友F:
fpga这几年挺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