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初识APM32 USB Device Library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初识APM32 USB Device Library

## 01 简介

在官方所提供的APM32 USB SDK中,发现配套的library中有APM32F0、F10x、F4xx及L0xx,想来已经适配了APM32目前所有支持USB设备的系列型号。

设备库中包括有USB底层寄存器配置文件、USB设备标准库驱动、USB内核文件、USB Class文件。其中:
- usbd_core:包含USB FS、HS的控制、中断、批量和同步传输操作。
- usbd_class:包含USB CDC类、HID类、MSC类及供应商特殊类(winusb 1.0)的支持。

## 02 架构
APM32 USB Device Library的架构主要分为五层,其中应用层位域架构的顶端。第二层包括core和class两部分驱动。

## 03 文件目录结构
### 目录结构
USB设备库文件包含在APM32_USB_Library目录下的Device文件夹中。其目录结构如下图所示:

### 文件结构
整个USB设备库的文件包括底层共用的驱动、延时单元、中间件core和class文件,还有用户配置文件等。

#### 共用的驱动
- apm32xxx.h
- apm32xxx_usb.c/h
- apm32xxx_usb_device.c/h

#### 延时单元
- bsp_delay.c/h

#### 中间件
- core文件
- class文件

#### 用户配置文件
- usbd_board.c/h:USB设备配置文件
- usbd_device_user.c/h:USB用户初始化文件
- usbd_descriptor.c/h:描述符配置文件
- usb_interface.c/h:数据接口配置文件

## 04 内核和Class
### USB设备Configuration
USB设备库中提供三个基础的配置文件:
- usbd_board.c/h:包含USB设备的配置和回调函数。
- usbd_descriptor.c/h:包含USB设备的基本描述符。
- usbd_device_user.c/h:用于初始化USB设备。

### USB设备Core
USB设备Core中提供4个主要的文件:
#### usbd_core.c/h
包含USB核心状态机的控制,及不同事件的处理及回调函数。
API 描述
USBD_Init() 初始化设备及状态机,并链接设备结构体到Class的处理单元
USBD_DeInit() 解除USB设备初始化
USBD_SetupStage() 处理setup阶段的请求
USBD_DataOutStage() 处理out阶段的数据
USBD_DataInStage() 处理in阶段的数据
USBD_SetSpeed() 设置USB设备的速度
USBD_Resume() 在挂起前恢复设备状态到之前的状态
USBD_Suspend() 设置设备状态为挂起
USBD_Reset() 重新初始化设备
USBD_HandleSOF() 处理SOF事件
USBD_Connect() 处理设备连接事件
USBD_Disconnect() 处理设备断开连接事件

#### usbd_dataXfer.c/h包含在EP0上的数据收发等函数。
API 描述
USBD_CtrlSendData() 在EP0上发送数据
USBD_CtrlSendNextData() 在EP0上发送剩余数据
USBD_CtrlReceiveData() 从EP0上接收数据
USBD_CtrlSendStatus() 在EP0上发送零长度数据包
USBD_CtrlReceiveStatus() 从EP0上接收零长度数据包
USBH_SetupReqParse() 解析setup请求

#### usbd_stdReq.c/h
包含各个标准请求的处理函数。

API 描述
USBD_REQ_GetStatus() 处理"Get Status"请求
USBD_REQ_ClearFeature() 处理"Clear Feature"请求
USBD_REQ_SetFeature() 处理"Set Feature"请求
USBD_REQ_SetAddress() 处理"Set Address"请求
USBD_REQ_GetDesc() 处理"Get Descriptor"请求
USBD_REQ_GetCfg() 处理"Get Configuration"请求
USBD_REQ_SetCfg() 处理"Set Configuration"请求
USBD_REQ_CtrlError() 处理控制传输出现的错误情况

#### usbd_config.h
该文件包含了USB Device中常用的变量及结构体的定义。

### USB设备Class
#### CDC
CDC Class用于虚拟COM口和调制解调器等设备。主要的API如下表所示。

API 描述
USBD_CDC_ClassInitHandler() 初始化CDC类的结构体和端点
USBD_CDC_ClassDeInitHandler() 解除CDC类初始化
USBD_CDC_SOFHandler() 处理SOF事件
USBD_CDC_SetupHandler()   处理CDC类的setup请求
USBD_CDC_RxEP0Handler() 处理EP0上的接收就绪事件
USBD_CDC_DataInHandler() 处理CDC类从IN端点发送到Host的数据
USBD_CDC_DataOutHandler() 处理CDC类从OUT端点接收到的Host数据
USBD_CDC_TxPacket() 发送包
USBD_CDC_RxPacket() 接收包
USBD_CDC_ReadInterval() 读取轮询间隔
USBD_CDC_ConfigTxBuffer() 配置发送buffer
USBD_CDC_ConfigRxBuffer() 配置接收buffer
USBD_CDC_RegisterItf() 注册CDC类接口处理函数

#### HID
HID Class用于实现人机接口,如鼠标、键盘。但要注意,该Class默认只实现了DATA IN的传输没有DATA OUT的传输处理。主要的API如下表所示。

API 描述
USBD_HID_ClassInitHandler() 初始化HID类的结构体和端点
USBD_HID_ClassDeInitHandler() 解除HID类的初始化
USBD_HID_SOFHandler() 处理SOF事件
USBD_HID_SetupHandler() 处理HID类的setup请求
USBD_HID_DataInHandler() 处理HID类从IN端点发送到主机的数据
USBD_HID_ReadInterval() 读取轮询间隔
USBD_HID_TxReport() 发送报告描述符给主机

#### MSC
MSC Class用于U盘等大容量存储设备。主要的API如下表所示。

API 描述
USBD_MSC_ClassInitHandler() 初始化MSC类的结构体和端点
USBD_MSC_ClassDeInitHandler() 解除MSC类的初始化
USBD_MSC_SOFHandler() 处理SOF事件
USBD_MSC_SetupHandler() 处理MSC类的setup请求
USBD_MSC_DataInHandler() 处理MSC类从IN端点发送到Host的数据
USBD_MSC_DataOutHandler() 处理MSC类从OUT端点接收到的主机数据
USBD_MSC_RegisterMemory() 注册MSC类接口处理函数

#### WinUSB
WinUSB Class是供应商特殊class,基于 MS OS 1.0版本实现。主要的API如下表所示。

API 描述
USBD_WINUSB_ClassInitHandler() 初始化WINUSB类的结构体和端点
USBD_WINUSB_ClassDeInitHandler() 解除WINUSB类的初始化
USBD_WINUSB_SOFHandler() 处理SOF事件
USBD_WINUSB_SetupHandler() 处理WINUSB类的setup请求
USBD_WINUSB_DataInHandler() 处理WINUSB类从IN端点发送到Host的数据
USBD_WINUSB_DataOutHandler() 处理WINUSB类从OUT端点接收到的Host数据
USBD_WINUSB_TxPacket() 发送包
USBD_WINUSB_RxPacket() 接收包
USBD_WINUSB_ReadInterval() 读取轮询间隔
USBD_WINUSB_ConfigTxBuffer() 配置发送buffer
USBD_WINUSB_ConfigRxBuffer() 配置接收buffer
USBD_WINUSB_RegisterItf() 注册WINUSB类接口处理函数

## 05 应用方法
基础应用方法比较简单,配置设备库的一些参数、描述符和接口处理,然后初始化就行。比较容易忘记的地方是底层和class里的端点配置。

### 配置USB设备库
#### 库配置项
#define USBD_SUP_CLASS_MAX_NUM              1
#define USBD_SUP_INTERFACE_MAX_NUM          1
#define USBD_SUP_CONFIGURATION_MAX_NUM      1
#define USBD_SUP_STR_DESC_MAX_NUM           512
#define USBD_SUP_MSC_MEDIA_PACKET           512

/* Only support LPM USB device */
#define USBD_SUP_LPM                        0
#define USBD_SUP_SELF_PWR                   1
#define USBD_DEBUG_LEVEL                    1U

#### Class配置项
#define USBD_MSC_OUT_EP_ADDR            0x01
#define USBD_MSC_IN_EP_ADDR             0x81

#define USBD_MSC_FS_MP_SIZE             0x40
#define USBD_MSC_HS_MP_SIZE             0x200

### 配置USB底层
在USBD_HardwareInit()中配置端点缓冲,时钟、IO、延时时基等。

//OTG类MCU
/* Configure RX FIFO */
USB_OTG_ConfigRxFifoSize(usbdh->usbGlobal, USBD_FS_RX_FIFO_SIZE);

/* Configure TX FIFO */
USBD_OTG_ConfigDeviceTxFifo(usbdh, 0, USBD_FS_TX_FIFO_0_SIZE);
USBD_OTG_ConfigDeviceTxFifo(usbdh, 1, USBD_FS_TX_FIFO_1_SIZE);

//USBD类MCU
USBD_ConfigPMA(&usbDeviceHandler, USBD_MSC_EP_OUT_ADDR, USBD_EP_BUFFER_SINGLE, USBD_MSC_EP_OUT_SIZE);

USBD_ConfigPMA(&usbDeviceHandler, USBD_MSC_EP_IN_ADDR, USBD_EP_BUFFER_SINGLE, USBD_MSC_EP_IN_SIZE);

### 配置中断服务函数

USB中断请求函数需放在相应的中断服务函数中。

### 配置USB描述符
USB设备常用的描述符配置都在usbd_descriptor.c文件中,包括:
- 设备描述符
- 配置描述符
- 配置字符串描述符
- 接口字符串描述符
- 语言ID字符串描述符
- 制造商字符串描述符
- 产品字符串描述符
- 序列号字符串描述符
- 其他速度描述符
- 设备修饰描述符
- BOS描述符

### 配置USB数据接口

CDC、MSC等class有数据需要在class中处理,则还需要在USB设备初始化时注册接口处理函数到USB内核中。
/* USB MSC register storage handler */
USBD_MSC_RegisterMemory(&gUsbDeviceFS, &USBD_MEMORY_INTERFACE_FS);

### 初始化USB设备

官方默认的USB设备初始化函数USB_DeviceInit()在usb_device_user.c文件中,包含以下功能:
- 内核速度选择
- 描述符注册
- Class接口注册
- Class处理函数注册
- USB设备用户回调函数注册

void USB_DeviceInit(void)
{
    /* USB MSC register storage handler */
    USBD_MSC_RegisterMemory(&gUsbDeviceFS, &USBD_MEMORY_INTERFACE_FS);

    /* USB device and class init */
    USBD_Init(&gUsbDeviceFS, USBD_SPEED_FS, &USBD_DESC_FS, &USBD_MSC_CLASS, USB_DevUserHandler);
}

完成USB设备初始化后就可以按Class的特征进行控制、数据收发等操作。

网友A(2023-07-20):
这应该是官方文档里的内容,我刚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