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层DSCP值含义

楼主(2023-07-20):
IP层DSCP值含义DSCP由RFC2474定义,它重新命名了IPv4报头中TOS使用的那1字节和IPv6报头中数据类(TrafficClass)那1字节,新的名字称为DS字段(Differentiated ServicesField)。该字段的作用没有变,仍然被QoS工具用来标记数据。不同的是IPv4使用3比特,而DSCP使用6比特,最低2比特不用。

楼主:
DSCP差分服务代码点(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 Point)。它在每个数据包IP头部的服务类别TOS标识字节中,利用已使用的6比特和未使用的2比特,通过编码值来区分优先级

楼主:
IP的优先权:

    RFC791中定义了TOS位的前三位为IP Precedence,这三位可划分八个优先级,即:IP优先级字段,可以应用于流分类,数值越大表示优先级越高。IP优先权有八种服务可以标记,其应用类型如下:

7 预留    6 预留    5 语音   4 视频会议   3 呼叫信号    2 高优先级数据   1 中优先级数据    0 尽力服务数据

    也就是说,原来的3位IP优先级字段只能划分出八种服务的优先级,这在服务种类单一,业务量少的年代,是足够使用了。但是在网络中实际部署的时候,八个优先级是远远不够用的,于是RFC 2474中又对TOS进行了新的定义,把前六位定义成了DSCP,后两位保留。这样,DSCP值的范围就是0到63。

楼主:
DSCP值有两种表达方式,数字形式和关键字形式。

    一种表达方式是数字形式。DSCP使用6比特,十进制区间是0~63,可以定义64个等级(优先级。)如二进制DSCP值000000=十进制DSCP值0,二进制DSCP值010010=十进制DSCP值18。

    另一种关键字形式的DSCP值称为逐跳行为(PHB),目前有三类已定义的PHB,分别是尽力服务(BE或DSCP 0)、确保转发(AFxy)和加速转发(EF)。由于DSCP和IP Precedence是共存的,于是存在兼容性的问题,DSCP可读性较差,比如DSCP 43我们一眼看去并不知道对应着IP Precedence的什么取值,于是把DSCP进行进一步分类, DSCP总共分成四类:

类选择器Class Selector(CS)aaa 000

加速转发Expedited Forwarding(EF) 101 110

确保转发Assured Forwarding(AF) aaa bb0

默认Default(BE) 000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