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云服务与Edge Gateway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3-07-21):
云服务与Edge Gateway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A(2023-11-09):
这俩都应该是智能物联网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

网友B:
一般云服务是指将数据和应用程序存储在云端服务器上,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和使用的服务

网友C:
一个是网关,属于承上启下的作用,云服务就是上位机喽

网友D:
云服务是指将数据和应用程序存储在云端服务器上,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和使用的服务

网友E:
其实云服务可以提供高效、安全、可靠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为物联网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网友F:
Edge Gateway则是连接物联网设备和云服务的重要桥梁

网友G:
边缘网关可以在设备端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将处理后的数据传输到云端进行存储和处理

网友H:
正常来说,Edge Gateway还可以从云端获取应用程序和配置信息,将其传输到设备端进行执行

网友I:
其实网关嘛,就是可以实现设备和云端之间的双向通信,提高物联网应用的实时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J:
这俩就是主从关系了,云服务算是软件,Edge Gateway是属于网关硬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