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75.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已结束:怎样做到无惧可穿戴产品数据泄露?回帖抽打赏!!!

楼主(2023-07-20):
#有奖活动#

可穿戴设备的迅速普及在推动相关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其安全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可穿戴设备通常集成了各类生理传感器、GPS定位以及摄像头等,拥有更强的隐私感知能力,因此IoT设备不仅面临非法网络入侵,也面临隐私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可穿戴式产品的安全性需求主要包括身份认证、软件安全性以及网络安全性。身份认证需要有安全的身份标识来表征设备的身份信息,并对传感器等配件身份进行识别和防伪;软件安全性既要实现IP保护和授权管理,也要支持完整的软件引导和升级管理方案;网络的安全性要通过身份标识来实现双方通信的安全握手,然后利用算法实现传输数据的加密和解密等要求。

对于上述的安全性需求,来了解ADI提供的可能性!——无惧可穿戴产品数据泄露风险 安全芯片护您周全

活动内容:阅读上方推荐的文章,在原贴下回复阅读后的心得、疑问或一切想要讨论的话题(与原贴有关即可);然后将原贴的回帖截图回复至本帖下方

活动奖励:论坛打赏五元*15(随机抽取)

活动时间:即刻起——2023.07.27 15:05

ps:在原贴回复的越认真被抽取的几率越大噢,打赏将在本帖进行!!!

网友A:
已经参加了

网友B:
可穿戴设备的概念已经被提出很多年了,好像没有听说有什么标准,如果有,应该有数据安全的内容吧。很少接触这个行业,不懂。

网友C:
已经回复,刚好接触过。

网友D:
积极参加活动

网友E:
已经评论咯

网友F:
现在最新的WPA3协议比较可靠,具有一下特点:
1.更强大的加密算法。WPA3拥有比WPA2更强大的加密算法。
2.防止暴力**。WPA3不会受到KRACK的攻击,是因为应用了Dragonfly协议。并且WPA3对于用户猜测WiFi密码的次数加以严格限制。黑客通过自己的“字典”,对密码进行暴力**的攻击已经无效。
3.改善物联网设备的安全性。现在接入无线路由器的智能家居设备越来越多,WPA3支持一键式设置,只有按下按钮才能联网,让物联网设备连接更安全。
4.保护公共WiFi。
WPA3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新功能:第一个重大新功能是针对离线、密码猜测攻击的保护,使得黑客更难以通过多次猜测来**密码。WPA3的另一个特性是前向保密。这是一项保护隐私的功能,可防止较旧的数据被较晚的攻击所破坏。因此,即使攻击者捕获加密的Wi-Fi传输,然后**密码,他们仍然无法读取旧数据,只能看到当前流经网络的新信息。
所以芯片加入这个协议,应该是非常可靠了。

大佬,下次回复到文章下面哦

网友G:
主要还是芯片安全就能有效控制

网友H:
已经回复.

网友I:
可穿戴产品重点还是在芯片性能上

网友J(2023-08-19):
对于无惧可穿戴产品数据泄露的方法,可以考虑以下几点来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

选择可靠的品牌和供应商:在购买可穿戴设备时,选择知名品牌和可信赖的供应商。这些品牌通常对隐私和数据安全有更高的保护标准,并采取措施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

定期更新固件和软件:确保可穿戴设备的固件和软件保持最新版本,因为更新通常包括安全补丁和漏洞修复。及时应用这些更新可以减少数据泄露的风险。

设置强密码和多因素身份验证:针对可穿戴设备的应用程序或云服务,使用强密码,并启用多因素身份验证,增加用户账户的安全性。这样可以防止他人未经授权访问你的设备和个人数据。

审查和管理应用程序权限:在将可穿戴设备与移动应用程序配对时,仔细审查应用程序的权限请求,并根据个人需求和隐私偏好进行选择。只授予必要的权限,并定期审和管理应用程序的权限。

加密和保护数据传输:确保可穿戴设备与其他设备或云服务之间的数据传输是经过加密和安全保护的。这可以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未经授权的人员访问。

关闭不需要的功能和传感器:如果可穿戴设备具有不必要的功能或传感器,可以关闭它们,以减少数据泄露的潜在风险。

仔细审查隐私政策和条款:在使用可穿戴设备之前,仔细阅读和理解隐私政策和条款。了解供应商对于用户数据的处理方式和保护措施,确保与个人的隐私偏好相符合。

注意公共场所的使用:在公共场所使用可穿戴设备时,尽量避免输入敏感信息或使用涉及个人隐私的功能。这可以减少他人窃取或窥探个人数据的风险。

网友J:
来晚了,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

网友K:
已经参加

网友L(2023-12-05):
已经在原贴回复了,但错过了在这边回帖,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