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31典型应用电路输出端并接P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7-20):
哪位能解释下这个P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楼主图中PNP三极管作用是并联调整稳压电源中的调整管。例如,输出电压降低,流过调整管电流减小,电源串联电阻(V+右面电阻)分压减小,引起输出Vo增加,结果Vo保持稳定。反之,Vo增加导致流过P管的电流增加,串联电阻分压增加,结果Vo降低,保持Vo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中PNP三极管作用是并联调整稳压电源中的调整管。例如,输出电压降低,流过调整管电流减小,电源串联 ...

正解,刚看了下LM431内部电路,这个PNP管和里面的NPN管功能是类似的,外加这个可以保护内部N管

网友B:
扩流!可以做一个10A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流!可以做一个10A的稳压管。

是扩流,怎么个原理,解释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扩流,怎么个原理,解释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射级跟随器结构

网友A:
概念要升级。楼主电路理解为大号稳压管不甚妥当,其实这个电路就是:并联调整稳压电源。因为,有多个元件、有电路结构、有负反馈。而且,有更精密复杂的并联调整稳压电源电路。只不过与通常的串联调整稳压电源比较,并联调整稳压电路不太常见而已。

网友D:
这是并联稳压电路,三极管作用是扩流。

网友E:
无他,扩流,按照这样的线路,你几乎可以扩展到任意额定电流,而继续把这个当成一个稳压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扩流,怎么个原理,解释下

三极管有电流放大倍数,比如放大100倍,TL431提供Ib=10mA,则三极管输出就有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