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SPI没有时钟信号

楼主(2023-07-20):
使用了官方例程,芯片也换过,用示波器就是没检测到sck信号 而且使用这个历程之后到spi0_receive_array[receive_cnt]= spi_i2s_data_receive(spi0_send_array[send_cnt]);这行代码就不能往下执行了,send_n只接收一次
下面是代码
这是SPI的配置spi.c
#include "SPI.h"
#include "gd32f30x_spi.h"
#include "systick.h"

void spi0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SPI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SCK->PA5  MISO->PA6  MOSI->PA7 SPI1:MASTER*/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spi_i2s_deinit(SPI0);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8;

        spi_enable(SPI0);
}

void spi1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SPI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SCK->PB13   MISO->PB14  MOSI->PB15   SPI1:SLAVE*/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5);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spi_i2s_deinit(SPI1);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SLAV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enable(SPI1);
}
下面是主函数的代码 main.c

#include "gd32f3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Alarm.h"
#include "SPI.h"

extern void Task_Init(void);
extern void Task_Idle(void);

extern void spi1_init(void);

#define NUM    10

unsigned char spi0_send_array[NUM] = {0x00A1,0x00A2,0x00A3,0x00A4,0x00A5,0x00A6,0x00A7,0x00A8,0x00A9,0x00AA};
unsigned char spi1_send_array[NUM] = {0x00B1,0x00B2,0x00B3,0x00B4,0x00B5,0x00B6,0x00B7,0x00B8,0x00B9,0x00BB};

unsigned char spi0_receive_array[NUM];
unsigned char spi1_receive_array[NUM];
unsigned char send_cnt, receive_cnt;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spi0_init();
        spi1_init();

while(send_cnt<NUM)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FLAG_TBE))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spi0_send_array[send_cnt]);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1,SPI_FLAG_TBE))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spi1_send_array[send_cnt]);
                send_cnt++;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FLAG_RBNE))
        spi0_receive_array[receive_cnt]= spi_i2s_data_receive(spi0_send_array[send_cnt]);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1,SPI_FLAG_RBNE))
spi1_receive_array[receive_cnt]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1_send_array[send_cnt]);

        receive_cnt ++;
    }
          return 0;
}

楼主:
send_cnt 只计数一次

网友A:
SPI,只有主机启动发送的时候 SCK 才存在,
8 bit 或者 16 bit 数据一发完,SCK 脉冲就停止了。

所以,有可能是初始化有问题,根本没发出来,
有可能是瞬间就过去了,你没观察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只有主机启动发送的时候 SCK 才存在,
8 bit 或者 16 bit 数据一发完,SCK 脉冲就停止了。

感谢您的评论,应该是没有发送数据。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使用库函数按照逻辑一个已经发送数据的为什么这个程序发不了?

楼主: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