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关于产品级控制算法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07-20):
凌鸥目前有20多种产品级算法和库,这些算法和库的说明文件有嘛?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产品级的控制算法啊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这些算法和库文件是开源的吗

网友C:
库文件肯定是有相关说明文件的

网友D:
同问,什么是产品级算法?

网友E:
不知道算法是不是开源的 还是说直接调取函数头

网友F:
在官网上能找到相关说明吗 或者直接咨询技术支持

网友G:
我觉得这种算法 如果是比较大众化的话 应该都是开源的

网友H:
每种算法应用的应用不一样,在凌鸥学园我们对大多数的算法都有说明和调试步骤说明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产品级的控制算法啊

产品级算法就是可以用于量产的项目上,拿到直接可以直接量程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这些算法和库文件是开源的吗

产品级算法里面都有公司核心技术的所以部分内容不开源哦,我们官网上有开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在官网上能找到相关说明吗 或者直接咨询技术支持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应用推荐合适的方案,不同方案算**有点区别

网友I(2023-08-28):
哪里能下载到这些算法库?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哪里能下载到这些算法库?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应用,不同的应用工程是不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哪里能下载到这些算法库?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销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销售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销售

方便给联系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