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凌鸥MCU的运放差分工作模式以及优点

楼主:
运放差分工作模式为:
运 放 输 出 的 差 分 信 号 : V sig =VOPx-VONx=Gain*Vin+Gain*V offset 其 中 :Vin=VIP-VIN ;
Gain=R2/(R1+R0);Gain*V offset 为运放经过放大后的零漂,对于应用来说 Gain*V offset 这项需要剔除。
处 理 方案:
在芯片上电之初,电机尚未工作时,运放输入信号为 0V,此时通过 ADC 对该路运放进行采样,
采到的值就是 Gain*V offset ,软件上将其保存下来,之后读到的该路运放的采样值,都减掉保存的运
放零漂。
使用到的每一路运放,都需要保存其相应的零漂值
运放输出信号送给 ADC 采样的方式,是属于差分工作模式。差分工作模式的优点是精度高、抗
干扰能力强,差分模式是芯片的默认工作模式。

网友A(2023-08-11):
运放只能工作在差分模式下吗?有其他的工作模式吗

网友B:
这种差分工作模式是不是抗干扰性非常不错啊

网友C:
每次工作之前都需要采集零漂吗

网友D:
每一路的运放的零漂都是不相同的吧

网友E:
如果放大倍数过大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F:
一般差分运放是不是都存在一个放大的死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