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鸥MCU的运放单端工作模式

楼主:
除差分模式之外,运放还有两种单端应用模式:
1)将某路运放的正输出端 VOP,通过设置 CMPx_SELP<2:0>(x=0/1)送至比较器 0/1 的正输入
端,比较器的负输入端通过设置 CMPx_SELN<1:0>(x=0/1)连至 DAC 模块的输出,这种应用方式,
可将放大后的信号做过流保护使用。
2)通过设置 OPAOUT_EN<2:0>将 4 路放大器中某一路的正端输出信号(VOP)通过 BUFFER 送至
P2.7 IO 口,控制芯片外部的某些模块,或者将该信号在芯片外做滤波后得到信号平均值,重新送到
芯片的另一个 ADC 输入通道管脚,由 ADC 去测量滤波后的信号。
这两种应用方式由于都只利用了运放输出正端信号 VOP,属于将差分运放作为单端运放应用。
单个运放可以同时作为差分运放和单端运放来使用,即运放输出信号被 ADC 采样的同时,将正端输
出 VOP 连至比较器,或送至 P2.7 IO 口使用。
VOP/VON 的信号公式为:
VOP=V cm +V sig /2
VON=V cm -V sig /2
其中,V cm 是运放输出的共模电压,一般为 1.9V,V sig 为运放输入信号经放大后的差分信号。假
设某个输入信号下,放大后的 V sig =2V,则 VOP 为 2.9V,VON 为 0.9V。
可以看出,对于差分应用模式,V cm 的值没有影响。但是对于单端应用模式,V cm 的作用则不可
忽视。下图以系统 8 倍增益为例,说明各信号节点的增值大小。

网友A(2023-08-11):
单端运放工作模式是不是在抗干扰能力这方面比较弱啊

网友B:
在放大的过程中会不会放大一些干扰信号呢

网友C:
单片机的运放的引脚是可以进行重定义的吗

网友D:
单片机中的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可以任意调节的吗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信号失真呢

网友F:
单端工作模式和双端工作模式相比较有什么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