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凌鸥运放概述

楼主:
上图 中两个 R0 是片外需放置的电阻,阻值必须相等,最终的放大倍数为 Gain=R2/(R1+R0),
反馈电阻 R2:R1 的阻值可通过寄存器 RES_OPAx[1:0]设置,以实现不同的放大倍数。ADC 的输入信
号范围最大为+/-3.6V,因此运放增益设置的原则是使得最大输入信号时,经运放放大后的信号幅度
接近+/-3.6V,留一定的冗余度即可。
对于 MOS 管电阻直接采样的应用,由于 MOS 下管关断、上管导通时信号会升高到数十 V 的电
源电压,为减小此时往芯片引脚里流入的电流,一般建议接>20kΩ的外部电阻 R0。
对于康铜丝等取样电阻采样的应用,建议接 100~1kΩ的外部电阻。C0 为信号滤波电容,和 R0
形成一阶 RC 滤波电路。R0 的具体阻值可根据 R0*C0 的滤波常数而定。如果信号上噪声较小不需要
滤波、或者信号需要很大的带宽(较快的响应速度),则 C0 可以不加。
如果输入信号 VIP/VIN 之间的共模噪声特别大,则可将 1 个跨接电容 C0 改为 2 个电容到地的
电容。如图 2 所示

放大器可通过设置 OPAOUT_EN<2:0>选择将 4 路放大器中某一路的正端输出信号 VOP 通过
BUFFER 送至 P2.7 IO 口进行测量和应用(对应关系见 datasheet 芯片管脚说明)。因为有 BUFFER
存在,在运放正常工作模式下也可以选择将其 VOP 信号出来,此时该运放相当于同时作为差分运放
和单端运放使用。

网友A(2023-08-09):
这种运放能放大的信号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呢

网友B:
这个运放的波形看着貌似没有死区啊

网友C:
运放的倍数通过哪个参数进行调整呢

网友D:
除了比例上需要匹配 对于阻抗还有匹配的问题吗

网友E:
运放倍数是无级调节的 还是分一些固定档位啊

网友F(点评):
200K:10K 190K:20K 180K:30K 170K:40K 四个档位,可增加外部电阻调整反馈比例

网友G:
这个原理图是什么意思?单片机内置的运放吗

网友H(2023-09-18):
引用 网友E:
运放倍数是无级调节的 还是分一些固定档位啊

软件部分是分一些档位,配合外部匹配电阻可以实现无极调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原理图是什么意思?单片机内置的运放吗

对的,单片机内部运放示意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除了比例上需要匹配 对于阻抗还有匹配的问题吗

对电压较大的是有的(限流),对于低边电阻采样一般没有

网友I:
这种运放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软件部分是分一些档位,配合外部匹配电阻可以实现无极调节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