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B点电压为什么是2.08V?

楼主(2023-07-20):
请问下图的电路,A点的电压实测是4.52V,B的电压实测是2.08V,请问B点的电压为什么是2.08V?Q24B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网友A:
流过A点的电流是 Ia = Va / R179 = 4.52 / 100 = 0.0452 (mA)。考虑到Q24A,Q24B构成镜像电流源,Q23的MOS管门极不会有电流流过,因此流过B点电流Ib = Ia ,所以,B点电压 Vb = Ib * R180 = Ia * R180 = 0.0452 * 47 = 2.12 (V)。理论计算值与实际测量值2.08 V相差不大。

网友B:
新华社说B点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感谢XMAR的回复,学习了镜像电流源的知识。这个电路是防止VDD_5V_SYS反接和VDD_5C_GPIO反灌电流给VDD_5V_SYS。Q23的门级通过电阻直接接地也可以实现Q23的导通,为什么要加这个镜像电流源控制Q23的门级电压呢?如果考虑VDD_5V_GPIO在VDD_5V_SYS掉电后的余电放电,R180的阻值是47K,又有些大了?另外,Q24A工作在放大状态,这个Q24A的UBE大小A点的电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4.52V?

网友C:
R179/R180,按10/1的比例,应该也可以,Q23导通更彻底些。

网友C:
没有Q24A,Q23就一直不导通了。

网友D:
Q23没放反吗?

Q23没放反。不是PMOS管开关电路。而是防电源输入正负接反电路、防止电源倒灌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XMAR的回复,学习了镜像电流源的知识。这个电路是防止VDD_5V_SYS反接和VDD_5C_GPIO反灌电流给VDD_5V_SY ...

如果,只是防止电源输入反接、防止电源倒灌仅用Q23的PMOS管就可以了。Q24A、Q24B三极管电路完全多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防止电源输入反接、防止电源倒灌仅用Q23的PMOS管就可以了。Q24A、Q24B三极管电路完全多余。 ...

Q24A、Q24B是为了输入过压保护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Q24A、Q24B是为了输入过压保护用的吧

仿真发现,如果R179=R180(楼主电路没有这一功能),A侧无电压,而B侧有电压(比如,输入A断电,B侧有大电容残存电压),形成电源倒灌时,有这两个三极管电路,A侧电压会迅速降低为0,有效防止电源倒灌。如果没有这两个三极管电路,倒灌电压不会迅速降低到0,而是与B侧的电容残存电压缓慢变为0,这在有些电源输入电路中是不容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仿真发现,如果R179=R180(楼主电路没有这一功能),A侧无电压,而B侧有电压(比如,输入A断电,B侧有大 ...

两个三极管的作用就是防止倒灌,没有其他作用。这个电路在低成本电路中很少见,一个二极管搞定即可。

网友G(2023-08-22):
ADI的电源路径管理里的典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