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凌鸥MCU运放单端模式的校正

楼主(2023-07-23):
有必要对 Vcm 做校正。校正方式:
在芯片上电之初,电机未运行时,运放输入信号为 0V,此时将作为单端模式应用的那路运放
VOP 通过配置 OPAOUT_EN<2:0>送至 P2.7 IO 口,P2.7 IO 口是 ADC_CH11,用 ADC 对 CH11 进行采
样,采样得到的值即为 Vcm 对应的 ADC 值。实际的物理值(即多少 V)则可根据 ADC 值计算得到。
如果 P2.7 IO 口在 PCB 上有阻容滤波,如下图  所示:
则将运放 VOP 信号送出后,P2.7 的信号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稳定,稳定时间的计算公式为:
T=6*(1000+R)*C
以图 4 中 R1=1kΩ,C1=100nF 来计算,需等待的时间为 1.2ms。如果片外没有电阻 R1,则取
R=0 即可。需留意的是,VOP 信号送至 P2.7 IO 口的话,由于 VOP Buffer 的电流驱动能力有限,该
IO 口对地的阻抗需要大于 40k。图 3 中的电阻 R1,因为后面对地还有电容 C1,因此对地阻抗满足
要求。
上电之初 ADC 采集到的 V cm 在软件上保存下来,对于上述两种单端应用模式:
1)VOP 送至比较器的正输入端,DAC 信号送至比较器负输入端:
V cm +VH sig /2,因此连至比较器负端的 DAC 值应设置为 V cm +VH sig /2,其中 V cm 采用上面软件保
存的值所对应的物理值,物理值和 ADC 值之间的换算参看 user manual 的 ADC 章节。
2)VOP 送至 P2.7IO 口,控制芯片外的模块,或者将该信号在芯片外做滤波后得到信号平均值,
重新送到芯片的另一个 ADC 输入通道管脚,由 ADC 去测量滤波后的信号:ADC 采集到的做过滤波
的 VOP 信号值,都需要减掉软件保存的 V cm ,得到的是 V sig /2,即运放输出信号的一半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