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鸥MCU运放单端模式 V cm 随温度的变化的校正

楼主(2023-07-23):
凌鸥MCU运放V cm 随温度还有约-0.5mV/℃的变化。即 125 度相比 25 度,V cm 将下降 50mV。如果应用上要求精度较高,则有必要修正 V cm 的温度变化
量。LKS07x、LKS09x 设计上已做优化,不需要做温度补偿。
校正方式:
在芯片上电之初,将运放 VOP 送至 P2.7 IO 口进行 ADC 测量得到 V cm0 的同时,测量芯片内部
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详见 user manual 温度传感器章节)T0。后面电机运行过程中,每隔几秒或者
1 分钟,测量一次温度值 T1,计算温度差 VT=T1-T0。此时的运放共模电压 V cm =V cm0 +VT*(-0.5m)。
对于上述两种单端应用模式,应采用随温度更新过的 V cm :
1)VOP 送至比较器的正输入端,DAC 信号送至比较器负输入端:
对于要做保护的阈值 VH sig (即运放放大后的信号 V sig 超过 VH sig 后比较器应翻转),VOP 的信
号是 V cm +VH sig /2,因此连至比较器负端的 DAC 值应设置为 V cm +VH sig /2,其中 V cm 采用上面软件保
存的值所对应的物理值,物理值和 ADC 值之间的换算参看 user manual 的 ADC 章节。
2)VOP 送至 P2.7 IO 口,控制芯片外的模块,或者将该信号在芯片外做滤波后得到信号平均值,
重新送到芯片的另一个 ADC 输入通道管脚,由 ADC 去测量滤波后的信号:ADC 采集到的做过滤波
的 VOP 信号值,都需要减掉软件保存的 V cm ,得到的是 V sig /2,即运放输出信号的一半大小。
但即使做过温度修正,运放单端模式的精度仍然不如差分模式,对于需要精确测量小电流信号
的场合,建议还是使用单独一个运放的差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