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凌鸥MCULKS08x低功耗休眠模式

楼主(2023-07-20):
1. 低功耗状态:
低功耗进入休眠后,MCU时钟只有LSI 工作,相关外设进入关闭状态,如果不进行唤醒,烧录不了程序。建议软件在上电前一段时间不进入休眠,以留足时间用于烧录。
2. 外部IO口唤醒注意事项:
08低功耗唤醒源有内部timer唤醒和外部io口唤醒,timer唤醒是不可以关闭的,即使不选择外部io口唤醒源,也会周期性进行唤醒。有效解决办法是在唤醒中断中,进行IO口判断是否为外部IO口唤醒,如果不是IO口电平唤醒,就立刻继续进入休眠。
3. 08MCU低功耗电流曲线如下:供电电源在3.3v~4.3v之间,电流上升缓慢。在4.3~5.0v间,电流上升迅速,这是由于MCU内部在AVDD和GND之前有一串反向二极管用于帮助运放MOS采样时串进来的电流泄放,在供电电源大于4.3v时,二极管会消耗电流。

网友A:
这个型号的芯片有几种低功耗模式啊

网友B:
这个第一个问题不存在 因为只有烧录完成之后才会运行程序啊

网友C:
当从低功耗中唤醒之后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网友D:
请问定时器唤醒不可以关闭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为什么电流的上升和电压的上升不是一个线性比例关系呢

网友F:
在哪种低功耗模式下是只有LSI时钟工作呢

网友G(2023-08-27):
烧录完成之后才会运行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芯片有几种低功耗模式啊

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的休眠只是PC指针停止运行,也就是程序不在执行,但各外设模块还在执行,这种休眠功耗还是mA级别,但优点是唤醒简单,任何中断即可唤醒。第二中就是楼主这种方式,深度休眠,唤醒只有定时和IO唤醒了。楼主的内容我在补充一下,因为定时唤醒无法关闭,所以在使用IO唤醒时最好将定时唤醒唤醒时间设置为最长,这样定时唤醒对功耗影响就非常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第一个问题不存在 因为只有烧录完成之后才会运行程序啊

楼主的意思是二次烧录的时候,除非我们能保证不会再进行二次烧录或者在线仿真,特别是调试阶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当从低功耗中唤醒之后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这个由芯片模块本身绝对,IO唤醒时间固定大约200us左右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请问定时器唤醒不可以关闭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定时唤醒会在默认或者设置的时间到后强行给芯片从低功耗中唤醒,如果使用IO唤醒,IO唤醒电平没到,只要定时唤醒时间到也会唤醒一下,需要软件做处理。如03系列定时唤醒可以关闭,使用IO唤醒时,只要唤醒电平没来,芯片就就一直休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在哪种低功耗模式下是只有LSI时钟工作呢

深度休眠模式,就是楼主介绍的这个模式

如何配置让其他时钟关闭,只有LSI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