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H563ZI测评】2.STM32CubeMX+MDK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23-07-2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STM32CubeMX+MDK开发环境搭建
2.1安装MDK
下载地址 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
安装过程就不介绍了
2.2安装STM32CubeMX
STM32CubeMX是ST推出的针对STM32系列MCU的图形化配置工具,使用它可以方便快捷的对STM32进行各种配置并生成IAR MDK STM32CubeIDE 或Makefile的工程,并且在这个工具里还能直接找到开发所需要的文档,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了
STM32CubeMX下载地址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mx.html 下载需要登录账号
如果你使用STM32CubeIDE进行开发应该就没必再要安装这个了
安装过程就不介绍了,需要注意的是STM32CubeMX需要JAVA运行环境JRE
2.3安装pack包
STM32的pack包可以在线安装,打开MDK点击Pack Installer
在搜索框中输入STM32H563,选中下方出现的STM32H563,然后在右边点击Install,之后MDK就会自动下载并安装
在线安装可能会有点慢,也可以到自行下载pack然后手动安装,下载地址https://www.keil.arm.com/packs/stm32h5xx_dfp-keil/devices/
安装完成后就可以在MDK中看到STM32H5系列的芯片了
2.4编译并烧录一个例程
打开STM32CubeMX,选择Start My project from Example
在board这一栏的搜索框输入H563,右侧就会出现NUCLEO-H563的相关例程
选择GPIO_IOToggle这个例程,点击Start Project
选择MDK—ARM,这样之后会在MDK中自动打开这个例程,这里下载时需要登录账号
用数据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准备烧录,连接后会出现一个6M多的虚拟U盘
打开工程设置调试工具时,点击这里可能会闪退
这是因为MDK自带的STLink驱动不兼容,尝试下载stsw-link007下载地址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sw-link007.html 这里也放一份下载好的
用里面的STLinkUSBDriver.dll替换keil自带的
再次尝试就能正常打开了
记得把这个勾选上
编译并烧录查看运行效果
将生成的HEX文件拖进那个6M的虚拟U盘也可以完成烧录

网友A:
KEIL能直接烧录吗

网友A:
为啥我的不行呢,按照你这个将驱动都复制过去了,报错PDSC:Sequence Execution Failed。KEIL版本的问题吗,我的是5.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不行呢,按照你这个将驱动都复制过去了,报错PDSC:Sequence Execution Failed。KEIL版本的问题吗 ...

可能是吧,我的是5.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不行呢,按照你这个将驱动都复制过去了,报错PDSC:Sequence Execution Failed。KEIL版本的问题吗 ...

不想更新keil的话可以试试下载en.stsw-link009,把里面的文件放到Keil_v5\ARM\STLink\USBDriver里看看行不行

网友A:
换了最新的5.38a版本的KEIL可以下载了,更换驱动也不行。

网友B:
芯片太新了呢

网友C:
芯片太新了, 记得做各种工具及IDE的更新。。。。
我今天也遇到类似版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不行呢,按照你这个将驱动都复制过去了,报错PDSC:Sequence Execution Failed。KEIL版本的问题吗 ...

5.38A

网友D:
如何利用STM32CubeMX进行STM32开发

网友E:
STM32CubeMX是一款用于生成STM32 HAL库代码的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搭建STM32开发环境。

网友F:
参考STMicroelectronics和Keil官方网站提供的文档和教程

网友G:
如何通过串口烧写STM32程序

网友H:
怎么选择Keil MDK作为生成代码的IDE?

网友I:
stm32cubemx生成代码不自动打开keil5

网友J:
访问ST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它是一个图形化工具,用于配置STM32微控制器的引脚、时钟和外设等。

网友H:
stm32cubemx生成项目文件如何和keil一起

网友K:
在STM32CubeMX中,根据你的项目需求配置引脚、时钟和外设等参数。可以通过图形界面进行配置,也可以使用STM32CubeMX提供的自动生成代码功能。

网友L:
如何使用MDK建立一个STM32工程

网友M:
先到ST官方完整搜寻CUBEMX下载,然后安装,安装前会提示里安装JAVA,安装就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I:
stm32cubemx生成代码不自动打开keil5

真的吗

网友O:
stm32cubemx 组态怎么实现

网友P:
新的芯片就得给这些工具都升级一遍

网友K:
,在使用STM32CubeMX+MDK开发环境搭建时,需要下载STM32CubeMX工具、创建工程、生成HAL库代码、配置开发环境和编写应用程序等方面的步骤

网友Q:
使用STM32CubeMX,可以快速生成STM32 HAL库代码,并方便地进行开发和调试。

网友R:
需要了解STM32CubeMX工具和HAL库函数的使用方法, 更好地使用开发环境。